单片机C51定时器实验扩展用开关控制加减方向源程序

楼主(2020-11-24):
#include "reg51.h"
data unsigned char y _at_ 0x40;
unsigned char i=100;
void main()
{
  TMOD=0x01;
        TH0=0xee;
        TL0=0x00;
        y=0xff;
        P1=0x00;
        EA=1;
        ET0=1;
        TR0=1;
        while(1);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ee;
        TL0=0x00;
        i--;
        if(i<=0)
        {
                if((P3&0x80)==0x00)  //判断P3.7口按钮按下
                {
                  --y;
                          P1=y;
                  i=100;
                }
                else
                       {
                ++y;
                                 P1=y;
                                 i=100;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分享一下原理图吗?

这个图吧

如图所示

如图所示

网友A:
能分享一下原理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分享一下原理图吗?

不知道则怎么发图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则怎么发图片

看帮助文件第2条:http://www.51hei.com/bbs/dpj-507-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帮助文件第2条:http://www.51hei.com/bbs/dpj-507-1.html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