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2864.h以下代码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11-24):
#ifndef __LCD12864_H__
#define __LCD12864_H__

#define LCD_RS_L            GPIO_ResetBits(GPIOG, GPIO_Pin_8)                  //RS = PG8
#define LCD_RS_H            GPIO_SetBits(GPIOG, GPIO_Pin_8)
#define LCD_RW_L            GPIO_ResetBits(GPIOG, GPIO_Pin_9)                   //RW = PG9
#define LCD_RW_H            GPIO_SetBits(GPIOG, GPIO_Pin_9)
#define LCD_EN_L            GPIO_ResetBits(GPIOG, GPIO_Pin_10)                     //EN = PG10
#define LCD_EN_H            GPIO_SetBits(GPIOG, GPIO_Pin_10)
#define LCD_DataIn          P8DIR = 0x00                    //数据口方向设置为输入
#define LCD_DataOut         P8DIR = 0xff                    //数据口方向设置为输出

#define LCD_RST_L           GPIO_ResetBits(GPIOG, GPIO_Pin_11)                  // RST= PG11
#define LCD_RST_H           GPIO_SetBits(GPIOG, GPIO_Pin_11)
#define DATA_12864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define BSP_GPIOG_SW1         GPIO_Pin_12                       //sw1=PG12
#define BSP_GPIOG_SW2         GPIO_Pin_13                       //sw1=PG13
#define BSP_GPIOG_SW3         GPIO_Pin_14                       //sw1=PG14
#define BSP_GPIOG_SW4         GPIO_Pin_15                       //sw1=PG15

//void LCD_GPIO_Init();
unsigned char LCD_Busy();
void LCD_WriteCommand(unsigned char Cmd);
void LCD_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
void LCD_Init();
void LCD_Position(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void LCD_Flash();
void  LCD_Char_Display();
void LCD_Clear_Screen();
void gpio_12864_initout();
void gpio_12864_initout();
/*
const unsigned char Photo1[] ={
      0x00,0x00,0x00,0x04,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endif

网友A:
这个我这没入门的都能看个大概,如果这个都不明白,建议还是耐心的学一下基础的东西,这玩意贪不得快。
那些代码无非就是定义了一些字符串短的替代长的在写程序的时候相对简单些,还有些引脚定义,一些子函数定义,最下边那一堆是一个图片的数组。

网友B:
在.h文件定义变量、端口号等等,可以减少主程序的代码量,更清晰一点,方便看程序。

网友C:
定义lcd12864端口的变量

网友D:
.h文件定义了控制信号reset,EN,RS等引脚的GPIO高低电平,显示函数的声明,后面的数组是显示图片的数据

网友E:
定义和12864的硬件接口信息,以及接口函数声明。通过这些接口和函数实现嵌入式开发板与12864之间进行通讯。最底下的photo代码是预先定义一个图片的数据。用来在液晶上显示图片。

网友F:
是一些图片数数据,如图片多大,字符多大,什么字体等

网友G(2021-05-11):
定义接口和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