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7219驱动数码管循环显示0-9以及help字符,现在只能显示0-9 求个思路

楼主(2020-11-24):
(无正文)

网友A:
将要显示的0-9和help字符按顺序放到数组里,在一个循环里逐一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要显示的0-9和help字符按顺序放到数组里,在一个循环里逐一显示。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DIN_7219=P0^5;   //7219串行数据输入端
sbit LOAD_7219=P0^6;   //7219数据锁存端
sbit CLK_7219=P0^7;   //7219时钟输入端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LEDcode[]=
{0x7e,0x30,0x6d,0x79,0x33,0x5b,0x5f,0x70,0x7f,0x7b,0x00     /*0,1,2,3,4,5,6,7,8,9,全灭*/
  /*0x77,0x1f,0x4e,0x3d,0x4f,0x47,0x67,0x3e,0xff,*/   };    /*A,B,C,D,E,F,P,U,全亮*/
void write_7219_byte (uchar dat)
{
uchar i,temp;
for (i=0;i<8;i++)
   {
       temp=dat&0x80;
       dat=dat<<1;
       if(temp)
          DIN_7219=1;
       else
          DIN_7219=0;
    CLK_7219=0;
    _nop_();
       CLK_7219=1;  //时钟上升沿把数据送入寄存器锁定
   }
}
void write_7219 (uchar addr,uchar dat)
{
LOAD_7219=0;     //寄存器打开,等待数据的送入
write_7219_byte (addr);   //选择寄存器地址
write_7219_byte (dat);    //选择让芯片执行什么命令
LOAD_7219=1; //第16个上升沿之后,第17个上升沿之前必须把pinCLK置高,否则数据丢失
}
void init_7219 (void)
   {
     write_7219 (0x0c,0x01);     /*  设置电源工作模式            */
     write_7219 (0x0a,0x02);     /*  设置亮度(19/32,根据需要增减)*/
     write_7219 (0x0b,0x03);     /*  设置扫描界限(根据需要增减)  */
     write_7219 (0x09,0x00);     /*  设置译码模式(00不译,FF译)    */
  write_7219 (0x0f,0x00);     /*  显示测试(00为正常工作状态)  */
   }
void clear_7219(void)
{
uchar i;       //变量i,用来选择数码管位选
for(i=8;i>0;i--)     //i自减,选择完所有的8位
{
  write_7219(i,0x00);  //对应位选的段全部清除显示
}
}
void main(void)
{
    init_7219 ();          //MAX7219初始化
clear_7219();   //MAX7219清除显示,免去干扰
    while(1)
  {
   write_7219(0x01,LEDcode[5]);      //扫描第一位(LSB),并送段码显示
   write_7219(0x02,LEDcode[5]|0x80); //扫描第二位,并送段码显示,同时加显小数点2|  0x80 如果不加小数点就去掉|0x80
   write_7219(0x03,LEDcode[5]);      //扫描第三位,并送段码显示
   write_7219(0x04,LEDcode[5]);   //扫描第四位,并送段码显示
//  write_7219(0x05,LEDcode[5]);   //扫描第五位,并送段码显示
//  write_7219(0x06,LEDcode[6]);   //扫描第六位,并送段码显示
//  write_7219(0x07,LEDcode[7]);   //扫描第七位,并送段码显示
//  write_7219(0x08,LEDcode[8]);   //扫描第八位(MSB),并送段码显示

  }
}

网友B: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DIN_7219=P0^5;   //7219串行数据输入端 sbit LOAD_7219=P0^6;   //7219数据锁存端 sbit CLK_7219=P0^7;   //7219时钟输入端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LEDcode[]= {0x7e,0x30,0x6d,0x79,0x33,0x5b,0x5f,0x70,0x7f,0x7b,0x00     /*0,1,2,3,4,5,6,7,8,9,全灭*/   /*0x77,0x1f,0x4e,0x3d,0x4f,0x47,0x67,0x3e,0xff,*/   };    /*A,B,C,D,E,F,P,U,全亮*/ void write_7219_byte (uchar dat) { uchar i,temp; for (i=0;i<8;i++)    {         temp=dat&0x80;        dat=dat<<1;        if(temp)           DIN_7219=1;           else           DIN_7219=0;     CLK_7219=0;     _nop_();        CLK_7219=1;  //时钟上升沿把数据送入寄存器锁定      } } void write_7219 (uchar addr,uchar dat) { LOAD_7219=0;     //寄存器打开,等待数据的送入 _nop_(); write_7219_byte (addr);   //选择寄存器地址 _nop_(); write_7219_byte (dat);    //选择让芯片执行什么命令 _nop_(); LOAD_7219=1; //第16个上升沿之后,第17个上升沿之前必须把pinCLK置高,否则数据丢失 } void init_7219 (void)    {      write_7219 (0x0c,0x01);     /*  设置电源工作模式            */       write_7219 (0x0a,0x02);     /*  设置亮度(19/32,根据需要增减)*/      write_7219 (0x0b,0x03);     /*  设置扫描界限(根据需要增减)  */      write_7219 (0x09,0x00);     /*  设置译码模式(00不译,FF译)    */   write_7219 (0x0f,0x00);     /*  显示测试(00为正常工作状态)  */    } void clear_7219(void) { uchar i;       //变量i,用来选择数码管位选 for(i=8;i>0;i--)     //i自减,选择完所有的8位 {   write_7219(i,0x00);  //对应位选的段全部清除显示 } } void main(void) {     init_7219 ();          //MAX7219初始化 clear_7219();   //MAX7219清除显示,免去干扰     while(1)      {      write_7219(0x01,LEDcode[5]);      //扫描第一位(LSB),并送段码显示    write_7219(0x02,LEDcode[5]|0x80); //扫描第二位,并送段码显示,同时加显小数点2|  0x80 如果不加小数点就去掉|0x80    write_7219(0x03,LEDcode[5]);      //扫描第三位,并送段码显示    write_7219(0x04,LEDcode[5]);   //扫描第四位,并送段码显示 //  write_7219(0x05,LEDcode[5]);   //扫描第五位,并送段码显示 //  write_7219(0x06,LEDcode[6]);   //扫描第六位,并送段码显示 //  write_7219(0x07,LEDcode[7]);   //扫描第七位,并送段码显示 //  write_7219(0x08,LEDcode[8]);   //扫描第八位(MSB),并送段码显示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clude  #include           sbit DIN_7219=P0^5;   //7219串行数据输入端 sbit LOAD_7219=P0^6;   //721 ...

你这格式有点看不懂,有点乱了

网友D(2025-01-16):
引用 楼主:
#include
#include
sbit DIN_7219=P0^5;   //7219串行数据输入端

谢谢你的数组,我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数组显示

网友E:
数码管字段自己用计算器就能获得,很简单的,每段的值分别是1 2 4 8 16 32 64 128所有复合的段都是这些值的加法.

网友E:
举个荔枝,要想数码管显示L则8+16+32=都知道的值,直接用十进制也可转为十六进制也可.设计数码管段值的软件无非就是点击进行相应的加减而已.

网友E:
如果有人想要软件的话留言,我可现写一个,输出十进制、十六进制、共阳、共阴四种值,8段数码管点击,有确定按键添加可生成数组元素。

网友D:
unsigned char code LED_0F[] = { //字体表
        0x7e,0x30,0x6d,0x79,0x33,0x5b,0x5f,0x70,0x7f,0x7b,0x00,
        //0,  1,   2,   3,   4,   5,  6,   7,    8,   9,  全灭
         0x77,0x1f,0x4e,0x3d,0x4f,0x47,0x37,0x17,0x0E,0x38,
        //A=11 B=12 C=13 D=14 E=15 F=16 H=17 h=18 L=19 J=20
         0x76,0x15,0x1D,0x67,0x73,0x0F,0x3e,0x1C,0x3B,0xff,
   //M=21,n=22,o=23,P=24,q=25,t=26,U=27,u=28,y=29,全亮=30
         0x01,0x08,0x80,0x09 }; 这是我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