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与labview通信问题

楼主(2020-11-24):
用labview做了个上位机,从来显示波形(参考别人的做的),当使用串口助手与上位机通信时,数据可以正常接收;当使用单片机与串口助手通信时,数据也可以正常接收,但是当使用单片机与上位机通信时,接收不到数据,或者把串口助手的com口选为单片机驱动对应的com口时,串口助手与上位机也不能实现数据交换,请问是什么原因?希望大家能帮我简答一下,谢谢各位!

串口助手与上位机正常通信

串口助手与上位机正常通信

单片机或(串口助手改为单片机对应com口)与上位机无法通信

单片机或(串口助手改为单片机对应com口)与上位机无法通信

单片机与串口助手正常通信

单片机与串口助手正常通信

单片机主程序1

单片机主程序1

单片机主程序2

单片机主程序2

单片机主程序3

单片机主程序3

上位机发送指令程序

上位机发送指令程序

上位机接收指令

上位机接收指令

上位机数据解析

上位机数据解析

网友A:
关键的上位机通信如何设置串口通信部分未提供,还是无法给你判断,所提供的发送和接收均只是一个数据处理

楼主:
大家好,这个是labview工程,麻烦大家帮我看一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的上位机通信如何设置串口通信部分未提供,还是无法给你判断,所提供的发送和接收均只是一个数据处理

您好,我把labview工程发上去了,麻烦您帮我看看,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