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家单片机更改了晶振程序需要改那些东西?

楼主(2020-11-24):
假如这是12MHZ晶振下的中断系统50ms中断一次,
TMOD=0x10;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EA=1;
TR1=1;
我要是换成16MHZ的晶振还想50ms怎么改参数???

网友A:
需要改50000这个数值,改为16M时的值是66666,但无法实现定时50ms,因为从0计数溢出也达不到50ms,最大只能定时49152u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需要改50000这个数值,改为16M时的值是66666,但无法实现定时50ms,因为从0计数溢出也达不到50ms,最大只能 ...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改50000这个数值,改为16M时的值是66666,但无法实现定时50ms,因为从0计数溢出也达不到50ms,最大只能 ...

怎么算的66666,要是10ms呢?

网友C:
哥们下个单片机小精灵V1.3输入条件,自动帮你计算出来了,百度搜索这个软件的名字就可以下载到
16M晶体只能49151U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下个单片机小精灵V1.3输入条件,自动帮你计算出来了,百度搜索这个软件的名字就可以下载到
16M晶体只能 ...

这是一个好东西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哥们下个单片机小精灵V1.3输入条件,自动帮你计算出来了,百度搜索这个软件的名字就可以下载到
16M晶体只能 ...

不错,比自己每次计算方便很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需要改50000这个数值,改为16M时的值是66666,但无法实现定时50ms,因为从0计数溢出也达不到50ms,最大只能 ...

请问为什么是改成66666呢?想知道原理

网友F:
get一个小精灵,计算方便,谢谢

网友G:
你要知道你的机械周期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