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猫画虎画了个8086 proteus流水灯,苦于一直不亮

楼主:
麻烦大佬们帮忙看看,指点一二。
软件工程学硬件。讲了一点汇编后。师傅就给了个pdf让做流水灯。就教了简单的如何创建项目。做起来实在心累。
B站看了好几个视频。属实有点不知道从何改起。
运行后有个DMA警告。百度了也没有啥有关的。

可以确定的是 图样子都一样。少的一个地方师傅说是钟可以不要。程序也是师傅给的。始终整不出来
我照着图画了整个项目 画的在附件test1中  要求在pdf中 实验二 麻烦大佬们帮忙看看哪里出了问题。

8086源程序如下:
CODE    SEGMENT
        ASSUME CS:CODE

START:
        ; Write your code here
         MOV BL,00000001B
NEXT:
         MOV AL,BL
         OUT 02H,AL
         MOV CX,0FFFFH
         CALL DELAY
         ROL BL,01H
         JMP NEXT
DELAY: NOP
       NOP
       NOP
       DEC CX
       JNZ DELAY
       RET
CODE    ENDS
        END START

0 计算机硬件基础实验指导书.pdf

网友A(2020-11-25):
蓝色总线,右上角的是AD[0..15],不是A[0..1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蓝色总线,右上角的是AD[0..15],不是A[0..15]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有用了有用了

网友B:
感谢大佬的帮助  总结一下 关于整个项目的失败 :整个线路的标示都是很重要的 包括到A7灯的不亮 因为我漏了A7的标注 我以为只需要线路的成功连接 就可以成功实现电路  太感谢了 已经成功的实现了

网友A:
嗯 认真,认真,再认真,才不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