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下这个ADC0832是怎么数模转换的,公式是什么?

楼主(2020-11-24):
各位前辈,这个电路图和程序看附件,我想问下这个ADC0832是怎么数模转换的,公式是什么,数码管怎显示的,主要是程序看不是很懂

网友A:
把CH0 CH1两端口采集的电压值转变成二进制数再乘以一个比例值,转换成二进制的公式是:采集电压值/5*25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CH0 CH1两端口采集的电压值转变成二进制数再乘以一个比例值,转换成二进制的公式是:采集电压值/5*256

你好,具体是那一段程序呢,附件pdf里头有程序能不能改变某个数值,使测温度的上限增加呢,现在最高使185度,因为温度0度已经是有了1.38电压,(5-1.38)/5*256=185对的

网友B:
把电压值转换为二进制进行处理

楼主:
请问这个LM358是干什么的,有什么用

楼主:
uchar ADC0832()
{
        cs=1;
        clk=0;
        cs=0;
        di=1;

        clk=1;
        clk=0;
        di=1;

        clk=1;
        clk=0;
        di=0;

        clk=1;
        clk=0;
        di=1;
        for(i=0;i<8;i++)
        {
                clk=1;
                clk=0;
                num=num<<1;
                num|=(uchar)di;
        }
        cs=1;
        return num;
}

                if(num<=38)
                        wendu=num-69;
                if(num>38&&num<=70)
                        wendu=num-70;
                if(num>70)
                        wendu=num-71;

这个公式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