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程序 为什么数码管不亮?

楼主(2020-11-24):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ime;
uint count=0;        //定义占空比,并初始占空比为0%
sbit PWM=P2^0;      //P2^0口输出PWM
sbit key_add=P3^4;   //电机加速的按键 的I/O口
sbit key_dec=P3^5;   //电机减速的按键 的I/O口
sbit led0 = P2^1;
sbit led1 = P2^2;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int i=0,j;
/************函数声明**************/
void delayxms(uint z); //延时
void Motor_add();          //电机加速,即增加占空比
void Motor_dec();           //电机减速,即减少占空比
void timer0_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display(uint count);
/*********主函数********************/
void main()
{
        timer0_init();
        delayxms(2);
        while(1)
        {
         Motor_add();
         Motor_dec();
     display(count);
}
}

/****************延时处理**********************/
void delayxms(uint z) //延时xms程序
{
    uint x,y;
        for(y=z;x>0;x--)
                for(y=110;y>0;y--);
}

void Motor_add()  //电机加速
{
  if(key_add==0)
  {
          delayxms(2); //此处时间不能太长,否者会的中断产生冲突
  if(key_add==0)
  {
          count+=1;        //每按一次加速按键占空比加1
   if(count>=99)            //限定占空比上限
        {
         count=99;
        }
  }
        while(!key_add);
  }
}
void Motor_dec()//电机减速
{
if(key_dec==0)
{
  delayxms(2);//此处时间不能太长,否者会的中断产生冲突
  if(key_dec==0)
  {
          count-=1;                 //每按一次减速按键占空比减1
   if(count<=0)    //限定占空比下限
   {
        count=0;
   }
  }
        while(!key_dec);
   }
}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imer0_init()
{
  TMOD=0x01; //定时器0工作于方式1
  TH0=(65536-10)/256;
  TL0=(65536-10)%256;
  TR0=1;
  ET0=1;
  EA=1;
}
/**************定时0中断处理******************/
void timer0_int() interrupt 1
{
  TR0=0;    //设置定时器初值期间,关闭定时器
  TH0=(65536-10)/256;
  TL0=(65536-10)%256;
  TR0=1;
  time++;
  if(time<count)          //count为占空比
  {
        PWM=1;           //输出高电平
  }
  else
        PWM=0;
  if(time>=100)
  {
        time=0;
  }
}
void display(uint count) //显示函数
{
i = count/10;
j = count-i*10;
  led1=0;
P0=table[i];
led0=1;
delayxms(5);
led0=0;
P0=table[j];
led1=1;
delayxms(5);
}

网友A:
接了一位数码管,要显示count计数值的低两位,而且这两位各只显示5ms,人的眼睛无法观察到这短时间的显示

网友B:
led0=0;led1=0;这两个语句去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