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单片机超级PCA9685舵机控制程序

楼主(2020-11-24):
网上的STC89的PCA9685的程序几乎都找不到,或者是找得到用不了,所以就随手写了个程序送给大家,哈哈哈哈哈。
一次性用两个IO就可以控制16个舵机,节省一大把的IO口。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fndef __PCA9685_H__
#define __PCA9685_H__
/*舵机控制函数*/
#include "iic89.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PCA9685_Write_ADDR 0x80  //写地址
#define PCA9685_Read_ADDR 0x81                //读地址
#define LEDN_ON_L 0x06                                        //起始低位
#define LEDN_ON_H 0x07                                        //起始高位
#define LEDN_OFF_L 0X08         //结束低位
#define LEDN_OFF_H 0x09                                        //结束高位
#define MODE_1 0x00                                                        //mode_1寄存器,起始到结束为高,结束以后为低
#define PRE_SCALE 0xfe                                        //PWM寄存器

void Write_IIC(u8 Addr,u8 dat)//写到PCA9685里面
{
        IIC_Start();
        IIC_Send(PCA9685_Write_ADDR);
        IIC_Ack();
        IIC_Send(Addr);
        IIC_Ack();
        IIC_Send(dat);
        IIC_Ack();
        IIC_Stop();
}

u8 Reads_IIC(u8 Addr)//读取PCA9685的数据
{
        u8 dat;
        IIC_Start();
        IIC_Send(PCA9685_Write_ADDR);
        IIC_Ack();
        IIC_Send(Addr);
        IIC_Ack();
        IIC_Start();
        IIC_Send(PCA9685_Read_ADDR);
        IIC_Ack();
        dat=Read_IIC();
        IIC_Stop();
        return dat;
}

void PCA9685_Reset()//PCA9685超级复位函数,把MODE_1清空
{
         Write_IIC(MODE_1,0x00);
}

void Duoji_Init(u16 freq)//舵机初始化,设定频率freq
{
        u16 hym=1500;//用来退出sleep后拖一拖的延时
        u16 prescale,oldmode,newmode;//prescale为PWM的数值,其他两个用于控制MODE_1
        prescale=6634/freq-1;//查数据手册可知
        oldmode=Reads_IIC(MODE_1);   //读取模式1寄存器,oldmode为退出sleep的数值
        newmode=(oldmode&0x7F)|0x10;   //进入sleep的数值
        Write_IIC(MODE_1,newmode);//进入sleep,调节PRE_SCALE,即PWM的频率
        Write_IIC(PRE_SCALE,prescale);//往PRE_SCALE中写数值,公式为25*10^6/(4096*freq)/0.92-1    0.92为参数
        Write_IIC(MODE_1,oldmode);//退出sleep
        while(hym--);//拖一拖的延时,不然PCA9685反应不过来了
        Write_IIC(MODE_1,oldmode|0xA1);//立即重启
}

void Set_Duoji(u8 channel,u8 angle)//舵机控制函数 channel为通道  angle为角度,0-180
{
        u16 DJ=102+(angle*9/4);   //占空比为DJ/4096,且占空比属于2.5%-12.5%
        /*查手册得知,某个通道所在寄存器为channel*4+(0x06,0x07,0x08,0x09) 如LED1_ON_L=00001010 ,即为00000110+4*00000001*/
        //简单来说就是把起始位设成0,然后再到DJ时为结束位
        Write_IIC(LEDN_ON_L+4*channel,0);
        Write_IIC(LEDN_ON_H+4*channel,0);
        Write_IIC(LEDN_OFF_L+4*channel,DJ);
        Write_IIC(LEDN_OFF_H+4*channel,DJ>>8);
}

#endif

#include<reg52.h>
#include "pca9685.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Duojipinlv 50   //SG90舵机频率,50HZ
u8 code dushu[]={30,45,60,90,120,150};  //用于实验的度数数组
void Delay500ms();                //@11.0592MHz  延时500ms
void main()
{
        u8 i;
        PCA9685_Reset();                //模式1超级复位
        Duoji_Init(Duojipinlv);                        //舵机初始化函数
        while(1)
        {
                for(i=0;i<6;i++)
                {
                        Set_Duoji(0,dushu[i]);                //设置舵机角度
                        Delay500ms();
                        Set_Duoji(1,dushu[i]);
                        Delay500ms();
                        Set_Duoji(2,dushu[i]);
                        Delay500ms();
                        Set_Duoji(3,dushu[i]);
                        Delay500ms();
                }
                for(i=5;i>=0;i--)
                {
                        Set_Duoji(0,dushu[i]);
                        Delay500ms();
                        Set_Duoji(1,dushu[i]);
                        Delay500ms();
                        Set_Duoji(2,dushu[i]);
                        Delay500ms();
                        Set_Duoji(3,dushu[i]);
                        Delay500ms();
                }
        }
}

void Delay50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i = 1;
        j = 129;
        k = 119;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