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单片机+TM1638超级秒表程序

楼主(2020-11-24):
超级秒表,具有计时功能,暂停功能,定时器功能,用起来超级好玩。

#ifndef        _TM1638_H
#define        _TM1638_H

#include        <REG52.H>

#define        DATA_COMMAND        0X40
#define        DISP_COMMAND        0x80
#define        ADDR_COMMAND        0XC0

//TM1638模块引脚定义
sbit        DIO=P1^0;
sbit        CLK=P1^1;
sbit        STB=P1^2;

//共阴数码管显示代码
unsigned char code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TM1638_Write(unsigned char        DATA)                        //写数据函数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CLK=0;
                if(DATA&0x01)
                {
                        DIO=1;
                }
                else
                {
                        DIO=0;
                }
                CLK=1;
                DATA>>=1;
        }
}
unsigned char TM1638_Read(void)                                        //读数据函数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temp=0x00;
        DIO=1;
        for(i=0;i<8;i++)
        {
                temp>>=1;
                CLK=0;
                if(DIO)
                {
                        temp|=0x80;
                }
                else
                {
                        temp&=0x7f;
                }
                CLK=1;
        }
        return temp;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md)                //发送命令字
{
        STB=0;
        TM1638_Write(cmd);
        STB=1;
}

unsigned char Read_key()
{
        unsigned char Key[4],i,Keyvalue=0;
        STB=0;
//        Write_COM(0x42);
TM1638_Write(0x42);
        for(i=0;i<4;i++)
        {
                Key[i]=TM1638_Read();
        }
        STB=1;
        for(i=0;i<4;i++)
        {
                Keyvalue|=Key[i]<<i;
        }
        for(i=0;i<8;i++)
        {
                if((0x01<<i)==Keyvalue)
                {break;}
        }
        return i;
}
/*
unsigned char Read_key(void)
{
        unsigned char c[4],i,key_value=0;
        STB=0;
        TM1638_Write(0x42);                           //读键扫数据 命令
        for(i=0;i<4;i++)
                c[i]=TM1638_Read();
        STB=1;                                                   //4个字节数据合成一个字节
        for(i=0;i<4;i++)
                key_value|=c[i]<<i;
        for(i=0;i<8;i++)
                if((0x01<<i)==key_value)
                        break;
        return i;
}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DATA)                //指定地址写入数据
{
        Write_COM(0x44);
        STB=0;
        TM1638_Write(0xc0|add);
        TM1638_Write(DATA);
        STB=1;
}
/*
void Write_oneLED(unsigned char num,unsigned char flag)        //单独控制一个LED函数,num为需要控制的led序号,flag为0时熄灭,不为0时点亮
{
        if(flag)
                Write_DATA(2*num+1,1);
        else
                Write_DATA(2*num+1,0);
}          */
void Write_allLED(unsigned char LED_flag)                                        //控制全部LED函数,LED_flag表示各个LED状态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if(LED_flag&(1<<i))
                                //Write_DATA(2*i+1,3);
                                Write_DATA(2*i+1,1);
                        else
                                Write_DATA(2*i+1,0);
                }
}

//TM1638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TM1638(void)
{
        unsigned char i;
        Write_COM(0x8b);       //亮度 (0x88-0x8f)8级亮度可调
        Write_COM(0x40);       //采用地址自动加1
        STB=0;                           //
        TM1638_Write(0xc0);    //设置起始地址

        for(i=0;i<16;i++)           //传送16个字节的数据
                TM1638_Write(0x00);
        STB=1;
}
#endif

#include<reg52.h>
#include "tm1638.h"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
制作一个秒表 要求: a. 可以计时至少 10 分钟,并且精确到0.01s,在数码管上实时显示 当前时间;
b. 按下 S1,开始计时;按下 S2 暂停/启动;按下 S3 结束计时;
c.(选做)增加一个模式选择键以及数字输入按键,按下后可在计时模 式和设置模式切换。
在设置模式中,可设置一个时间(利用按键输入), 切换回计时模式时,当计到设置时间时,蜂鸣器响。
*/

u16 TIMERBAT=0;
bit flag=0;
u8 state=0;  //0没开始计时或者暂停   1开始计时   2设置模式
u8 hym;//按键键码控制
void Timer0Init(void);
void Display();
void Set_Bell();
void Clock_System();
void CLR_Time();
void CLRBell();
bit Judge_Baba();

u8 code distab[17]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40};
u8 shijian[5];  //0爸爸 1秒 2分 3时
u8 shijianshezhi[4];  //0秒 1分 2时

void main()
{
        init_TM1638();
        Timer0Init();
        flag=0;
        while(1)
        {
                if(state==2)
                {
                        Set_Bell();
                }
                else
                {
                        Clock_System();
                }

        }
}

void Set_Bell()
{
        TR0=0;
        while(state==2)
        {
                hym=Read_key();
                if(hym!=8)
                {
                        switch(hym)
                        {
                                case 3:state=0;break;
                                case 4:shijianshezhi[2]++;shijianshezhi[2]%=24;break;
                                case 5:shijianshezhi[1]++;shijianshezhi[1]%=60;break;
                                case 6:shijianshezhi[0]++;shijianshezhi[0]%=60;break;
                                case 7:CLRBell();break;
                        }
                        while(Read_key()==hym);
                }
                Display();
        }
}

void Clock_System()
{
        while(state!=2)
        {
                TR0=state;
                hym=Read_key();
                if(hym!=8)
                {
                        switch(hym)
                        {
                                case 0:state=1;break;
                                case 1:if(state==1){state=0;} else{state=1;}break;
                                case 2:state=0;CLR_Time();break;
                                case 3:state=2;break;
                        }
                        while(Read_key()==hym);
                }
                if(flag)
                {
                        flag=0;
                        shijian[0]++;
                }
                if(shijian[0]==100)
                {
                        shijian[0]=0;
                        shijian[1]++;
                }
                if(shijian[1]==60)
                {
                        shijian[1]=0;
                        shijian[2]++;
                }
                if(shijian[2]==60)
                {
                        shijian[2]=0;
                        shijian[3]++;
                        shijian[3]%=24;
                }
                Display();
                if(Judge_Baba())
                {
                        Write_allLED(0xff);
                }
                else
                {
                        Write_allLED(0x00);
                }
        }
}

void CLR_Time()
{
        u8 i;
        for(i=0;i<4;i++)
        {
                shijian[i]=0;
……………………

网友A:
好东东 原理图能分享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东东 原理图能分享下吗?

并没有

网友B(2022-08-06):
这是在本坛看到的看到的第一个有关tm1638的好贴子,真正值得一看。

网友C(2022-12-05):
进入定时器0中断程序时应关闭定时器0(TR0=0),出中断程序时再打开定时器0(TR0=1)

网友C:
进入T0中断程序时应关闭T0定时(TR0=0),出中断程序时再打开T0定时(TR0=1)

网友D(2023-03-15):
这种开发板?

网友D(2025-04-23):
模块包括以下资源:

1、8个按键,

2、8个LED,

3、8位数码管

该模块所用芯片为TM1638,集合了以上三种单片机常见外围电路,是大特点是只需占用单片机三个IO口即可驱动,扫描显示和按键扫描不需要单片机干预,只需要读写相关寄存器送显示数据或检测按键,节省MCU资源。

网友E(2025-09-11):
TM系列真不少,学习。

网友F(2025-11-10):
求救,我用这个模块的时候,运行它自带的51驱动程序,工作很不稳定,一会儿就黑屏

移植到STC32G12K128屠龙刀上去,按键只能操作0,好像是读取按键函数失灵,返回的好像都是0

有没有大侠修改过?

网友F:
我看了手册,好像也没有睡眠之类的指令,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自动会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