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源追赶小系统电路图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
这是光源追赶小系统的电路图,求助一下它的工作原理???

网友A(2020-11-25):
光敏电阻,追光

网友B:
原理在于光敏电阻,对比两边的光照强度,那一边强就往那一边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理在于光敏电阻,对比两边的光照强度,那一边强就往那一边走

这个就是他最终的一个效果,现在就想问一下这个电路图的实现原理是什么

网友D:
使用闭环反馈控制。 发光传感器测得的光源的光强度与跟踪系统测得的光强度进行比较。

网友E:
参考运放的负反馈原理,
TDA2822的内部是有两个运放的
这个电路就是一个负反馈放大电路,输出是BTL输出
两个光敏电阻决定了BTL输出的高低电平
电路最终结果是马达会转来转去,转到两个光敏感应到的光线是一样的地方,一样的亮,一样的暗,马达都是不动的
这个电路实际上是没什么用的,抖音上面的,我也看过他的一些另外的小东西,都是些小玩意
鼓励动手DIY,但如果你是学单片机的,就不应该去玩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