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Keil C51的使用(C语言)

楼主(2020-11-25):
  • 实验目的:
初步掌握Keil(C51语言)和SUN ES59PA实验仪的操作和使用,能够输入和运行简单的程序。
  • 实验设备:
SUN ES59PA实验仪一套、具有一个RS232串行口并安装Keil C51的计算机一台。
  • 实验原理及环境:
1.在计算机上已安装Keil C51软件。这个软件既可以与硬件(SUN ES59PA实验仪)连接,在硬件(单片机)上运行程序;也可以不与硬件连接,仅在计算机上以虚拟仿真的方法运行程序。如果程序有对硬件的驱动,就需要与硬件连接;如果没有硬件动作,仅有软件操作,就可以使用虚拟仿真。
2. 实验的硬件环境:
A3区:CPU总线、I/O接口 片选区
JP37,JP45:地址线A0..A7;
JP48、JP50:CPU的D0..D7,它只能作地址/数据总线使用,不能做I/O口使用;
JP32、JP94:CPU的P0口;
JP51、JP55:CPU的P1口;
JP59、JP95:CPU的P2,它可作I/O、地址线A8..A15使用;
JP61、JP64:CPU的P3口;
JP31:如果P0作地址/数据总线使用,请不要短接JP31;否则,请短接JP31。
    片选区
片选
地址范围
片选
地址范围
CS1
0F000H~0FFFFH
CS5
0B000H~0BFFFH
CS2
0E000H~0EFFFH
CS6
0A000H~0AFFFH
CS3
0D000H~0DFFFH
CS7
09000H~09FFFH
CS4
0C000H~0CFFFH
CS8
08000H~08FFFH

F5区:发光二极管部分
发光二极管电路原理图
3.本实验硬件要求的硬件连接:
A3区:JP51
——
F5区:JP65
注意:引脚一一对应连接,即pin1接另一个的pin1,……
  • 实验内容:
1.掌握软件的开发过程:
1)建立一个工程项目选择芯片确定选项。
2)加入C 源程序文件或汇编源程序文件。
3)用项目管理器生成各种应用文件。
4)检查并修改源文件中的错误。
5)编译连接通过后进行软件模拟仿真。
6)编译连接通过后进行硬件仿真。
2.在本实验的硬件环境下,编程:实现同时在P1.0和P1.1上各输出一个频率同为1Hz但电平状态相反的方波。
  • 实验步骤和实验结果:
A、实现内容1的实验步骤和实验结果:
1. 在E盘根目录下新建一个工程目录sy101、运行Keil并新建一个工程项目:
①执行Project→New Project...命令。
②保证工程文件保存的文件夹为“E:\sy101”,输入工程名sy101。
③点击保存按钮,保存工程文件。
弹出下一对话框。
①选CPU厂家(Atmel)→②选CPU型号(AT89C51), ③选好后确定
接着设置晶振频率及生成HEX 文件等选项。
①Project→②Options for Target ‘Target 1’… →③在Target选项页中→④更改CPU 晶振频率为12MHz→⑤在Output选项页中→⑥选择生成HEX 文件,其它采用缺省设置→⑦选好后点击确定。
2.建立C源程序文件
①执行File→New命令,弹出源文件编辑窗口。
输入以下C源程序:
#include "reg51.h"
main()
{
unsigned char i,j,k;
while(1)
  {
P1^=0x01;
                            for(i=10;i>0;i--)
                                for(j=100;j>0;j--)
                                                          for(k=250;k>0;k--);
              }
}
源程序编写完后,执行File→Save As...命令,将文件以“sy101.c”为文件名保存在“E:\sy101 ”文件夹下,获得C语言源程序文件。
3.将源程序文件加入工程,并用项目管理器生成(构建得到)各种应用文件
①在工程窗口,点击Target 1 前之+ 号→出现②Source Group1→③点击Source Group1并按鼠标右键会生弹出下拉菜单,选择④Add Files to Group ‘ Source Group 1’ →⑤在打开的Add Files to Group ‘ Source Group 1’窗口中点击add向项目中添加sy101.c 源文件→⑥点击close关闭Add Files to Group ‘ Source Group 1’窗口→⑦在Source Group 1 前会出现一个+号→⑧点击+号,弹出sy101. c文件名,点击该文件名→⑨主编辑窗口中会出现该源程序文件的内容,执行Project→Build target 构建命令就会生成一系列文件,如OBJ 文件、LST 文件、HEX文件等。
4.检查并修改源文件中的错误
如果在源文件中存在错误,则在Output 窗口中会出现错误提示信息,可以在源程序中进行修改,然后存盘后重新构建。
5.编译连接通过后进行软件模拟仿真
Debug→Start/Stop Debug Session进入软件模拟的仿真窗口,可使用单步、设断点来进行调试和除错。
6.编译连接通过后进行硬件仿真
保证实验仪的仿真USB口与PC机USB口连接,用8针排线连接实验仪A3区的JP51和F5区的JP65(注意引脚一一对应),给实验仪通电,设置硬件实时仿真调试选项:单击工程窗口中的Target 1,执行Project→Options for Target ‘Targetl’ ...命令,在对话框的Debug页选中“Use”单选框,在其后面的下拉式文本框中选中“SUN ES59PA”,其它采用默认选项,点击确定按钮。
执行Debug→Start/Stop Debug Session命令进入硬件实时调试窗口,执行Debug→Go命令连续运行程序,观察LED发光管DS35的显示效果为:连接到P1.0的LED发光管DS35以1秒的周期闪烁。
另外进入硬件实时调试窗口后,还可打开各种观察窗口,进行设置断点、单步运行、运行到光标处、连续执行等调试操作。
B、实现内容2的实验步骤和实验结果:
1.运行Keil并新建一个工程项目:
①执行Project→New Project...命令。
②保证工程文件保存的文件夹为“E:\sy101”,输入工程名sy102。
③点击保存按钮,保存工程文件。
弹出下一对话框。
①选CPU厂家(Atmel)→②选CPU型号(AT89C51), ③选好后确定
接着设置晶振频率及生成HEX 文件等选项。
①Project→②Options for Target ‘Target 1’… →③在Target选项页中→④更改CPU 晶振频率为12MHz→⑤在Output选项页中→⑥选择生成HEX 文件,其它采用缺省设置→⑦选好后点击确定。
2.建立C源程序文件
①执行File→New命令,弹出源文件编辑窗口。
输入以下C源程序:
#include "reg51.h"
main()
{
unsigned char i,j,k;
P1=0xfe;
while(1)
  {
P1^=0x03;
                            for(i=10;i>0;i--)
                                for(j=100;j>0;j--)
                                                          for(k=250;k>0;k--);
              }
}
源程序编写完后,执行File→Save As...命令,将文件以“sy102.c”为文件名保存在“E:\sy101 ”文件夹下,获得C语言源程序文件。
3.将源程序文件加入工程,并用项目管理器生成(构建得到)各种应用文件
①在工程窗口,点击Target 1 前之+ 号→出现②Source Group1→③点击Source Group1并按鼠标右键会生弹出下拉菜单,选择④Add Files to Group ‘ Source Group 1’ →⑤在打开的Add Files to Group ‘ Source Group 1’窗口中点击add向项目中添加sy101.c 源文件→⑥点击close关闭Add Files to Group ‘ Source Group 1’窗口→⑦在Source Group 1 前会出现一个+号→⑧点击+号,弹出sy102. c文件名,点击该文件名→⑨主编辑窗口中会出现该源程序文件的内容,执行Project→Build target 构建命令就会生成一系列文件,如OBJ 文件、LST 文件、HEX文件等。
4.检查并修改源文件中的错误
如果在源文件中存在错误,则在Output 窗口中会出现错误提示信息,可以在源程序中进行修改,然后存盘后重新构建。
5.编译连接通过后进行软件模拟仿真
Debug→Start/Stop Debug Session进入软件模拟的仿真窗口,可使用单步、设断点来进行调试和除错。
6.编译连接通过后进行硬件仿真
保证实验仪的仿真USB口与PC机USB口连接,用8针排线连接实验仪A3区的JP51和F5区的JP65(注意引脚一一对应),给实验仪通电,设置硬件实时仿真调试选项:单击工程窗口中的Target 1,执行Project→Options for Target ‘Targetl’ ...命令,在对话框的Debug页选中“Use”单选框,在其后面的下拉式文本框中选中“SUN ES59PA”,其它采用默认选项,点击确定按钮。

执行Debug→Start/Stop Debug Session命令进入硬件实时调试窗口,执行Debug→Go命令连续运行程序,观察LED发光管DS35的显示效果为:连接到P1.0和P1.1的LED发光管DS35以1秒的周期闪烁。
另外进入硬件实时调试窗口后,还可打开各种观察窗口,进行设置断点、单步运行、运行到光标处、连续执行等调试操作。

以上的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