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低压报警的51单片机太阳能充电宝设计与制作(完整代码资料)

楼主(2020-11-25):
本设使用太阳能电池板不定时自供电给锂电池,同时加入51单片机通过adc0809芯片解析锂电池电源,并能进行低压报警,支持两路5V1A同时放电,增加三个按键,支持菜单切换显示等功能。以及相关设计所用的模块资料。
所用模块:
STC89C51单片机最小系统
1602LCD
ADC0809模数转换芯片
DC-DC升压芯片
太阳能板
锂电池充放电管理模块
3.7V锂电池(1S)
实物图:

太阳能充电模块:

升压模块:

部分单片机程序代码:
void Hardware_Init(void)
{
        EA=1;                                 //开总中断
    TMOD=0x02;                         //设定定时器 T0工作方式
    TH0=216;                         //利用T0中断产生CLK信号
    TL0=216;
    TR0=1;                                 //启动定时器T0
    ET0=1;                                 //配置adc0809
    STR=0;
    OE=0;
        delayms(50);
        LcdInit();                        //lcd初始化
        for(i=0;i<14;i++)LcdWriteData(welcome[i]);
        led_warn();                        //小灯报警
        delayms(100);
        LcdWriteCom(0x01);  //清屏
        for(i=0;i<12;i++)LcdWriteData(instruction1[i]);
        LcdWriteCom(0x40+0x80);
        for(i=0;i<9;i++)LcdWriteData(instruction2[i]);
        LED=1;
        delayms(100);
}
/*******************************************************************************
函数名:  key_scan()
功  能:    按键扫描函数
*******************************************************************************/
uint update=0;
void key_scan(void)
{
   if(KEY1==0)
   {
           delayms(5);                                         //按键消抖,具体原理自行百度
         if(KEY1==0)
         {
                 while(KEY1==0);                                 //等待按键释放,保证按下按键只运行一次程序
                 LcdWriteCom(0x01);                   //清屏
                for(i=0;i<15;i++)LcdWriteData(I_Disp[i]);
                update=1;                                         //开启实时更新标志位,主函数内更新
         }
   }
   if(KEY2==0)
   {
           delayms(5);
         if(KEY2==0)
         {
                 while(KEY2==0);
                 LcdWriteCom(0x01);                          //清屏
                 update=0;                                                //关闭实时更新标志位
                 LcdWriteCom(0x80);
                 for(i=0;i<12;i++)LcdWriteData(instruction1[i]);
                 LcdWriteCom(0x40+0x80);
                 for(i=0;i<9;i++)LcdWriteData(instruction2[i]);
         }
   }
   if(KEY3==0)
   {
           delayms(5);
         if(KEY3==0)
         {
                 while(KEY3==0);                                   //可增加额外任务
                LED=!LED;
         }
   }
}
/*******************************************************************************
函数名:  battery_check()
功  能:    电池检测及报警函数
*******************************************************************************/
void battery_check(void)
{
        AD();                                //adc数据解析
        if(update)
        {
                LcdDisplay();
                delayms(4);                //建议加延时,否则小数点后两位变化过快看不清
        }
        if(KEY1&&KEY2&&KEY3) //由于按键引脚和adc引脚分时复用,所以当按键使用引脚时,停止adc使用
        {                                         //否则adc数据不准确,将影响报警准确度
           if(disbuff[0]<=3&&disbuff[1]<=2)led_warn();          //警报功能,预设3.2V
        }
}

/*******************************************************************************
函数名:  main()
功  能:  主函数
注  意:  主函数内由于加入延时,因此按键扫描需稍长时间按下才可有反应(非中断式按键触发)
*******************************************************************************/
void main(void)
{
        Hardware_Init();                //系统初始化
        while(1)
          {
                  key_scan();                        //按键扫描
                battery_check();        //电压检测显示、报警
          }
}

代码资料评论可见。

本贴为原创,转载请注明出处!
时间:2020/11/
祝好!

网友A:
正准备给我的1602万年历增加太阳能供电的,想什么就来什么,不错。

网友B:
以前做了个太阳能充电宝放车用,现在看看如何加入这个监察电路入去

网友C:
看的几个都没低功耗的呀

网友D:
马克,学习新知识

网友D:
马克,学习到了新的知识了!

网友E:
楼主,这个给0809信号的是电池的正极吗

网友F(2021-02-27):
正好想要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