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08AS单片机白光T12控制器,附带原理图和源代码

楼主(2020-11-25):
自己设计和制作的stc白光,附上原理图,洞洞板走线图和源代码。
只实现了简单的温控,短按一下编码器快速设定温度为300℃,双击一下编码器快速设定为10℃(相当于短暂休眠

代码注释还是很详细的,适合初学者学习。

/**
布满星星的天空 CZS 编写
*/
#include <STC15.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sbit t12 = P3 ^ 7;         //T12控制
sbit encoderb = P1 ^ 0;    //编码器的b脚
sbit encodera = P1 ^ 1;    //编码器的a脚
sbit encoderd = P1 ^ 2;    //编码器的按键d脚
sbit DIO = P3 ^ 3;         // TM1650 数码管驱动的sda引脚
sbit CLK = P3 ^ 2;         // TM1650 数码管驱动的scl引脚
sbit DO = P5 ^ 5;          //DS18B20数据脚
unsigned long VREF = 2390; // 用万用表测量基准电压的真实值,单位mv

bit lastb = 0;
bit lasta = 0;
unsigned short push_last_time = 0; //记录按下编码器按钮的时间,短按和长按

unsigned long t12_voltage;    // 计算t12热电偶电压
unsigned long system_voltage; // 计算单片机供电电压
unsigned long input_voltage;  // 计算整个板子的输入电压(12~24V)

// PID控制算法
#define KP 1.2f       // 比例系数
#define KI 0.2f       // 积分系数
#define KD 0.1f       // 微分系数
#define MAX_UK 400.0f // 系统允许输出的最大控制量,这里表现为加热数,400个0.5ms加热周期,最长连续加热时间为200ms

int ek = 0, ek_1 = 0, ek_2 = 0; // 记录连续三次的偏差值(设定值-实际测量值)
float uk_1 = 0.0f, uk = 0.0f;   // 记录当前计算的PID调整值和上次计算的PID调整值
long integralSum = 0;           // 位置式PID算法的累计积分项

// 定义一个数码管段码表,0~F
unsigned char CODE[] =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0x77, 0X7C, 0X39, 0X5E, 0X79, 0X71};

unsigned int t12SetTemperature = 10;   // 记录当前设定的温度
unsigned int t12ActualTemperature = 0; // 保存T12当前的实际温度
bit isChangeTemperature = 0;           // 标记是否更改过设定温度
unsigned int setTempShowTime = 0;      // 记录显示设置温度的时长

unsigned int need_heat_time = 0;       // 需要加热的时长
unsigned int heat_time_count = 0;      //当前已经加热的时长
unsigned int actualTempShowTime = 250; //设定当前温度的显示时长,避免采集温度过快造成数码管乱跳

/*延时函数,使用STC-ISP自动生成的,比较准确*/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k)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for (; k > 0; k--)
  {
    i = 12;
    j = 169;
    do
    {
      while (--j)
        ;
    } while (--i);
  }
}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i)
{
  for (; i > 0; i--)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初始化各个IO口
void initIO()
{
  // 配置各个端口的输入模式,M1M0:00普通,01推挽,10高阻输入,11开漏
  /*
        以下列出需要配置的端口,其他端口保持默认即可
        t12 = P3^7;             //T12控制  推挽输出模式
        ADC3:系统输入电压检测 P1^3 输入模式
        ADC4:T12热电偶电压检测 P1^4 输入模式
        ADC5:2.5V参考电压输入 P1^5 输入模式
        */

  //P1M0 |= 0x00; //0000 0000
  P1M1 |= 0x38; //0011 1000

  P3M0 = 0x80; //1000 0000
  P3M1 = 0x00; //0000 0000
}

/*初始化ADC*/
void initADC(void)
{
  /*
        开启相应ADC口的模拟输入功能(相应位置1)
        ADC3:系统输入电压检测 P1^3
        ADC4:T12热电偶电压检测 P1^4
        ADC5:2.5V参考电压输入 P1^5
        */
  P1ASF = 0x38; //0011 1000
  ADC_RES = 0;  // 清楚结果寄存器
  ADC_RESL = 0;
  /*
        ADC控制寄存器
        ADC_POWER | SPEED1 | SPEED0 | ADC_FLAG | ADC_START | CHS2 | CHS1 | CHS0
        */
  // 这里初始化的时候,可以先打开电源和设置转换速度
  ADC_CONTR = 0x80; // 1000 0000
  Delay_ms(5);      // 上电之后延时等待一段时间
}

// 关闭ADC电源,在进入空闲(休眠)模式的时候启用,降低功耗
void closeADC(void)
{
  /*
        ADC控制寄存器
        ADC_POWER | SPEED1 | SPEED0 | ADC_FLAG | ADC_START | CHS2 | CHS1 | CHS0
        */
  ADC_CONTR = 0x00;
}

// 直接插入排序
void insertionSort(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 j;
  for (i = 1; i < n; i++)
  {
    for (j = i; j > 0; j--)
    {
      if (A[j] < A[j - 1])
      {
        // 不使用第三变量交换两个数,使用异或运算速度快
        A[j - 1] ^= A[j];
        A[j] ^= A[j - 1];
        A[j - 1] ^= A[j];
      }
    }
  }
}

#define ADC_FLAG 0x10  // ADC转换完成标志
#define ADC_START 0x08 // ADC开始置位
// 获取某个ADC通道的转换值
// 为了提高结果的准确性,每次测量,测5次,并且去掉一个最高值,一个最低值,最后取中间3个的均值返回
unsigned int getADCResult(unsigned int channel)
{
  unsigned int res[5], i, result = 0;
  for (i = 0; i < 5; i++)
  {
    /*
        ADC控制寄存器
        ADC_POWER | SPEED1 | SPEED0 | ADC_FLAG | ADC_START | CHS2 | CHS1 | CHS0
        */
    ADC_CONTR = (0x80 | channel | ADC_START); // 选择需要读取的通道,并开启转换
    Delay_us(1);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
      ;                                            //等待ADC转换完成
    res[i] = ((ADC_RES << 2) | (ADC_RESL & 0x03)); // 计算转换出来的原始结果
    ADC_RES = 0x00;
    ADC_RESL = 0x00; // 清零结果寄存器
  }
  // 对结果进行排序
  insertionSort(res, 5);
  // 去掉一个最高值,去掉一个最低值,剩余三个求平均值
  result = (res[1] + res[2] + res[3]) / 3;
  return result;
}
/*以下是计算各种电压的函数,返回结果的单位都是mv*/
// 计算公式(mv) output_voltage = (VREF万用表测的TL431基准电压值(mv) * 待测通道的ADC值 / TL431基准通道ADC值)
// 计算获取T12的电压
void getT12Voltage(void)
{
  t12_voltage = (VREF * getADCResult(4) / getADCResult(5)); //计算t12电压,单位mV
}

// 计算获取单片机的电源电压
void getSystemVoltage(void)
{
  system_voltage = (VREF * 1024 / getADCResult(5)); //计算单片机的电源电压,单位mV;
}

// 计算获取输入电源电压
void getInputVoltage(void)
{
  input_voltage = (VREF * getADCResult(3) / getADCResult(5) * 11); // 计算下分压电阻点的电压,并乘分压比,获得实际的输入电压
}

/* 计算T12热电偶温度 */
void getT12Temperature(void)
{
  float x = 0.0f;
  t12 = 0;         //测温的时候,关闭电烙铁
  Delay_us(10);    // 等待一段时间,等电容放完电后再测量温度比较准确
  getT12Voltage(); // 更新T12热电偶电压
                   //T12实际温度 = (ADC电压(mV)-失调电压(mV))/运放增益*热电偶分度值(℃/mV)+室温(℃)
                   //t12Temp = 1.0f*getT12Voltage() / 231.0f * 54.0f + 23.0f;

  // 插值函数计算T12温度,上面的算得不够准确,自己测量了t12温度与热电偶电动势的关系,用matlab拟合出来的公式
  x = 1.0f * t12_voltage / 231.0f;
  x = -0.9f * x * x + 48.0f * x + 22.0f;
  t12ActualTemperature = (unsigned int)x;
}

/*
// 增量式PID控制算法,该算法用在温度控制效果不佳,调参调了比较久,不是很理想
// 输入设定温度和当前温度
// 返回当前应该加热的时长
void incrementalPID(unsigned int setTemperature, unsigned int actualTemperature)
{
  float delta_uk = 0.0f;                   // 用于计算PID增量值
  uk_1 = uk;                               // 记录上次计算的PID调整值
  ek_2 = ek_1;                             // 记录上上次计算的偏差值
  ek_1 = ek;                               // 记录上次计算的偏差值
  ek = setTemperature - actualTemperature; // 计算当前偏差值
  if (ek < 0)
  {
    // 如果实际温度比设定温度还要高,那么不执行加热
    need_heat_time = 0;
    return;
  }
  if (abs(ek) > 100)
  {
    // 如果温差大于100℃,则执行系统的动态加速,不管比例项为正还是为负,都取正数
    delta_uk = KP * abs(ek - ek_1) + KI * ek + KD * (ek - 2 * ek_1 + ek_2); // 计算PID增量值
  }
  else
  {
    // 当快要接近目标温度的时候,执行正常的调节
    delta_uk = KP * (ek - ek_1) + KI * ek + KD * (ek - 2 * ek_1 + ek_2); // 计算PID增量值
  }
  uk = uk_1 + delta_uk; // 计算当前应该输出的PWM值
  // 判断是否超出了系统控制量的边界范围,如果超出,则赋值为边界
  if (uk < 1e-9)
  {
    uk = 0.0f;
  }
  if (uk > MAX_UK)
  {
    uk = MAX_UK;
  }
  need_heat_time = (unsigned int)uk;
}
*/

// 位置式PID控制算法,这个控制算法运行起来比较理想
void positionalPID(unsigned int setTemperature, unsigned int actualTemperature)
{
  ek_1 = ek;                               // 记录上次计算的偏差值
  ek = setTemperature - actualTemperature; // 计算当前偏差值
  if (ek < 0)
  {
    // 如果实际温度比设定温度还要高,那么不执行加热
    need_heat_time = 0;
    return;
  }
  // 当偏差较大时,取消积分作用
  if (abs(ek) > 100)
  {
    integralSum = 0;
  }
  else
  {
    // 否则,根据情况进行累计积分
    if (integralSum > 100) //积分超过上限时,只累计负的积分量
    {
      if (ek < 0)
      {
        integralSum += ek;
      }
    }
    else if (integralSum < -10) //积分超过下限时,只累计正的积分量
    {
      if (ek > 0)
      {
        integralSum += ek;
      }
    }
    else
    {
      integralSum += ek;
    }
  }
  uk = KP * ek + KI * integralSum + KD * (ek - ek_1); // 计算当前应该输出的控制量值
  // 判断是否超出了系统控制量的边界范围,如果超出,则赋值为边界
  if (uk < 1e-9)
  {
    uk = 0.0f;
  }
  if (uk > MAX_UK)
  {
    uk = MAX_UK;
  }
  need_heat_time = (unsigned int)uk; // 更新当前需要加热的时间数
}

/********************************以下是TM1650数码管显示相关的函数****************************************************/

void Start1650(void)
{ //开始信号
  CLK = 1;
  DIO = 1;
  Delay_us(5);
  DIO = 0;
  Delay_us(5);
  DIO = 0;
}

void Ask1650(void)
{ //ACK信号
  unsigned char timeout = 1;
  CLK = 1;
  Delay_us(5);
  CLK = 0;
  while ((DIO) && (timeout <= 100))
  {
    timeout++;
  }
  Delay_us(5);
  CLK = 0;
}

void Stop1650(void)
{ //停止信号
  CLK = 1;
  DIO = 0;
  Delay_us(5);
  DIO = 1;
  Delay_us(5);
}

void WrByte1650(unsigned char oneByte)
{ //写一个字节,高位在前,低位在后
  unsigned char i;
  CLK = 0;
  Delay_us(1);
  for (i = 0; i < 8; i++)
  {
    oneByte = oneByte << 1;
    DIO = CY;
    CLK = 0;
    Delay_us(5);
    CLK = 1;
    Delay_us(5);
    CLK = 0;
  }
}
/*
unsigned char Scan_Key(void)
{ // 按键扫描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rekey;
  Start1650();
  WrByte1650(0x49); //读按键命令
  Ask1650();
  //DIO = 1;
  for (i = 0; i < 8; i++)
  {
    CLK = 1;
    rekey = rekey << 1;
    if (DIO)
    {
      rekey++;
    }
    Delay_us(5);
    CLK = 0;
  }
  Ask1650();
  Stop1650();
  return (rekey);
}
*/

void Set1650(unsigned char add, unsigned char dat)
{ //数码管显示
  //写显存必须从高地址开始写
  Start1650();
  WrByte1650(add); //第一个显存地址
  Ask1650();
  WrByte1650(dat);
  Ask1650();
  Stop1650();
}

// 初始化1650,传入亮度参数,范围0~7
void init1650(unsigned char light)
{
  Set1650(0x48, ((light << 4) | 0x01));
}

// 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signed int num)
{
  // 计算这个数字对应的千百十个位的数字
  unsigned int tmpnum, qian, bai, shi, ge;
  if (num < 0)
    num = -num;
  tmpnum = num;
  qian = tmpnum / 1000;
  tmpnum %= 1000;
  bai = tmpnum / 100;
  tmpnum %= 100;
  shi = tmpnum / 10;
  ge = tmpnum % 10;

  Set1650(0x68, CODE[qian]);
  Set1650(0x6A, CODE[bai]);
  Set1650(0x6C, CODE[shi]);
  Set1650(0x6E, CODE[ge]);
}

/************************************************************************************************
    函数名称:Encoder
    函数功能:编码器旋转的扫描及处理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char型    0-无旋转   'R'-正转(向右转)   'L'-反转(向左转)
************************************************************************************************/
unsigned char Encoder(void)
{
  static bit Enc0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EncOld, EncX = 0;
  unsigned char EncNow;

  encodera = 1; //PINA置高电平
  encoderb = 1; //PINB置高电平
  if (Enc0 == 0)
  {
    EncOld = (encodera ? 0x02 : 0x00) + (encoderb ? 0x01 : 0x00);
    Enc0 = 1; //记住初次调用时编码器的状态
  }
  EncNow = (encodera ? 0x02 : 0x00) + (encoderb ? 0x01 : 0x00); //根据两个IO当前状态组合成16进制的0x00|0x01|0x02|0x03
  if (EncNow == EncOld)
    return (0); //如果新数据和原来的数据一样(没有转动)就直接返回0

  if (EncOld == 0x00 && EncNow == 0x02 || EncOld == 0x03 && EncNow == 0x01)
    EncX = EncNow;                                                                                          //00-10|11-01
  if (EncOld == 0x00 && EncX == 0x02 && EncNow == 0x03 || EncOld == 0x03 && EncX == 0x01 && EncNow == 0x00) //00-10-11|11-01-00右转
  {
    EncOld = EncNow, EncX = 0;
    return ('R'); //两定位一脉冲
  }

  if (EncOld == 0x00 && EncNow == 0x01 || EncOld == 0x03 && EncNow == 0x02)
    EncX = EncNow;                                                                                          //00-01|11-10
  if (EncOld == 0x00 && EncX == 0x01 && EncNow == 0x03 || EncOld == 0x03 && EncX == 0x02 && EncNow == 0x00) //00-01-11|11-10-00左转
  {
    EncOld = EncNow;
    EncX = 0;
    return ('L'); //两定位一脉冲
  }
  return (0); //没有正确解码返回0
}

// 编码器函数,用于设置t12的设定温度
void bianmaqi()
{
  unsigned char enc;
  enc = Encoder(); //扫描编码器,取得返回值
  if (enc == 'R')
  {
    t12SetTemperature += 5;
    if (t12SetTemperature > 500)
      t12SetTemperature = 500;
    isChangeTemperature = 1;
  }
  else if (enc == 'L')
  {
    t12SetTemperature -= 5;
    if (t12SetTemperature < 10)
      t12SetTemperature = 10;
    isChangeTemperature = 1;
  }

  while (!encoderd)
  {
    push_last_time++;
    Delay_ms(100);
  }
  if (push_last_time > 0 && push_last_time < 8)
  {
    push_last_time = 0;
    Delay_ms(80); // 等待延时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第二次按下
    while (!encoderd)
    {
      push_last_time++;
      Delay_ms(100);
    }
    if (push_last_time > 0 && push_last_time < 8)
    {
      // 双击了编码器按钮,关闭电烙铁输出
      t12SetTemperature = 10;
      t12 = 0;
      isChangeTemperature = 1;
    }
    else
    {
      // 短按一次编码器按钮,设定为300℃输出
      t12SetTemperature = 300;
      isChangeTemperature = 1;
    }
  }
  else if (push_last_time >= 8)
  {
    // 长按编码器按钮,设定为250℃输出
    t12SetTemperature = 250;
    isChangeTemperature = 1;
  }
  if (isChangeTemperature)
  {
    // 如果有改变设置温度,那么就要显示新的设置温度
    setTempShowTime = 600;
  }
  push_last_time = 0;
}

// 该定时器初始化函数部分使用STC-ISP下载软件生成,加入开启中断的寄存器赋值
void Timer0Init(void) //500微秒 0.5ms @12.000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9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E8;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ET0 = 1;      //开启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 = 1;       // CPU总中断允许控制位
}

//定时0中断函数,每隔0.5ms执行一次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bianmaqi(); // 调用编码器函数,获取编码器当前状态(左旋,右旋,短按,长按)
  if (heat_time_count < need_heat_time)
  {
    // 如果当前还没完成需要加热的时长,就控制t12加热
    t12 = 1;
    heat_time_count++;
  }
  else
  {
    // 已经完成相应的加热时长,调用PID函数获取下一个需要的加热数
    t12 = 0;
    getT12Temperature();                                    // 获取当前T12的温度
    positionalPID(t12SetTemperature, t12ActualTemperature); // 更新当前需要加热的时间计数
    heat_time_count = 0;                                    //重新开始统计加热时长
  }

  if (setTempShowTime > 0)
  {
    // 还没显示够显示设置温度的时长,需要继续显示,这里用7开头表示显示设定温度
    display(t12SetTemperature + 7000);
    setTempShowTime--;
    // 已经显示了设置温度了,那么要把这个更改过设置温度的标志开关关闭
    isChangeTemperature = 0;
  }
  else
  {
    if (actualTempShowTime < 2)
    {
      display(t12ActualTemperature); // 显示当前的t12实际温度
      actualTempShowTime = 250;
    }
    actualTempShowTime--;
  }
}

void main()
{
  initIO(); // 初始化IO口
  t12 = 0;
  init1650(1); // 初始化TM1650显示
  initADC();   // 初始化ADC

  getSystemVoltage(); //检测单片机电源电压
  getInputVoltage();  //检测输入电压

  // 显示输入电压,这里的7123和7456仅仅只是用于标识显示什么内容,毕竟没有OLED屏幕这么高大上可以显示很多内容
……………………

压缩包内容

网友A:
代码工程:

网友B:
一直在找T12 白光制作 单片机 学习!!

网友C:
谢谢楼主的资料分享,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D(2021-01-04):
做的不错 点个赞  佩服会写程序的

网友E:
谢谢,等打样回来试试在评论。

网友F:
線路看來不太複雜,學習一下。謝謝分享!

网友G(2021-02-10):
楼主你好,程序编译通不过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好,程序编译通不过

因为程序超过了8K,你在输出选择变量在XDATA就可以了。

网友I:
楼主您的编程软件可以共享一下吗?中文版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因为程序超过了8K,你在输出选择变量在XDATA就可以了。

谢谢!编译已成功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因为程序超过了8K,你在输出选择变量在XDATA就可以了。

楼主了你好,请问15W408AS下载晶振设置成12M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了你好,请问15W408AS下载晶振设置成12M吗?

我不是楼主,晶振12M可以,他这个只有最基本的温控功能,没有其他功能。

网友J:
关注一下,正好学习怎么编程

网友K:
学习一下,排序和编码器实用价值好,谢谢分享。

网友L:
谢谢楼主的资料分享 注释清晰 学习起来很好的资料

网友M(2021-06-03):
注解很详细,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N(2022-03-24):
有个问题需要提醒下,431基准A、R脚之间的电容不能小于4.7uf 不然自激,建议10uf ,看你程序里基准电压测量出来是2.39V,距离标准2.5V差异较大,很可能是自激造成的。

网友O:
楼上厉害,细节注意得很好!

网友P(2022-06-08):
很好的资料,不过18B20能测到300度吗

网友Q(2022-07-21):
这个能换成3位数码管的吗?

网友R:
1.  358的4脚8脚接地?
2.  R9后面不跟分压电阻?358的7脚输出不饱和吗?

网友S:
烙铁坏了,修复一下,看电路有点像。

网友T(2022-08-27):
这芯片够便宜,可以试下

网友U:
请问画PCB的软件是啥

网友V:
引用 网友R:
1.  358的4脚8脚接地?
2.  R9后面不跟分压电阻?358的7脚输出不饱和吗?

358的第8脚肯定是接电源的,你看一下他的洞洞板的连接就明白了,他这个原理图上应该的初心大意连错了地方!

网友W(2023-01-12):
这个片子上oled更好一些    204做数码管足够用了

网友X(2023-03-21):
我就想要最基本的控温, 如果能加上串口通讯多好,那么大神可以弄个,

网友Y(2023-08-18):
引用 网友U:
请问画PCB的软件是啥

一看就是 Protel99

网友Z:
准备元件,有时间仿制一个

网友AA:
电烙铁输出插头有5个脚,是怎样定义的,哪两个接烙铁芯,哪两个接温度传感器,另外一个脚应该是接地。

网友AB(2024-02-23):
谢谢老师的分享, 正好学习一下PID方法

网友AC:
引用 网友P:
很好的资料,不过18B20能测到300度吗

18B20是测量室温的,烙铁自带热电偶测温,但是需要环境温度做冷端补偿来校准烙铁温度不是用18B20直接测烙铁头。

网友AC:
引用 网友AA:
电烙铁输出插头有5个脚,是怎样定义的,哪两个接烙铁芯,哪两个接温度传感器,另外一个脚应该是接地。

T12烙铁就只有两根线,加热和测温串在一起的。

网友AD(2024-04-12):
很好很好,下载学习,正在准备捣鼓T2,这是好例子,多谢楼主

网友AE:
不用立冷端补偿吗?

网友I(2024-06-24):
代码有问题无法编译

网友AF(2024-08-08):
谢谢楼主的资料分享,很有用

网友AG(2025-04-01):
做了一个,非常好用

网友AH(2025-10-08):
引用 网友AG:
做了一个,非常好用

牛,太漂亮了!

网友AI:
收藏了,如果有程序框图看起来就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