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PT100电路怎么计算电阻值?

楼主:
请教各位大师,看看下面图片中怎么计算PT100的电阻值,然后用电阻值查表得到温度,感谢

网友A(2020-11-25):
这里面是一个差分放大电路,放大倍数Ao = 240/10*(IN+-I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面是一个差分放大电路,放大倍数Ao = 240/10*(IN+-IN-)

那怎么能算出pt100的电阻值呢

网友B:
有么有懂得给咱说说呗

网友C:
r8+r7=86欧姆

网友B:
那怎么能算出pt100的电阻值呢

网友B:
有没去懂得大神出来知道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D:
你的基准电压在这里似乎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的基准电压在这里似乎没有任何意义。

这个单片机得到实际电压怎么能计算出pt100的阻值,或者计算出温度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单片机得到实际电压怎么能计算出pt100的阻值,或者计算出温度值

特地帮你问了一下大佬,电路没问题。结果如图:

网友E:
R4和R6的连接点接地,假设R3和R7的连接点的电压为V + =(Vref /(15400 + 39 + 47 + RPT100))x(39 + 47 + RPT100)=(2.5 /(15400 + 86 + RPT100))x(86 + RPT100),当PT100 = 100 ohm时,V + =(2.5 / 15586)x186 = 29.8 mV,输出电压=(240/10)x 29.8mV = 716 mV。相反,使用已知的输出电压,可以计算PT100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E:
R4和R6的连接点接地,假设R3和R7的连接点的电压为V + =(Vref /(15400 + 39 + 47 + RPT100))x(39 + 47  ...

万分感谢师傅的指点 谢谢

网友F:
初次接触单片机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