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修改可以 建立一个缓冲区把数据一帧一帧的显示到LCD上面呢

楼主(2020-11-25):
/******************************************************************
函数名称:clear_point()
函数功能:循环更新波形
参数说明:mode 波形模式选择 1——连线模式,0——打点模式
备    注:波形的显示可采用打点方式和绘制线方式
*******************************************************************/
void clear_point(u16 mode)
{
        u16 x,i,past_vol,pre_vol;
        static u16 h;

        POINT_COLOR=BLUE;
        fre=36000/pre;//更新采样频率
        LCD_ShowNum(261,220,fre,5,16);//更新采样率显示

        for(x=0;x<256;x++)            //用循环来按列清除波形在显示,后面要放在缓冲区里面擦除显示,更新缓冲区在现实到LCD上就是了
        {
                POINT_COLOR=BLACK;        //按列清除
                if(x !=128)        //去除y轴列清除 为什么这个是可以清除y轴
                        lcd_huaxian(x,4,x,197);

                pre_vol = 50+adcx[x]/4096.0*100;

                //波形更新
                if(mode==1)
                {
                        POINT_COLOR=YELLOW;
                        if(x>0&&x<240&&x!=128)        //去除第一个,最后一个以及y轴上点的绘制   连线

                        lcd_huaxian(x,past_vol,x+1,pre_vol);
                }
                else
                        lcd_huadian(x,pre_vol,YELLOW);

                past_vol = pre_vo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