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答一下传感器的ad转换方法!

楼主(2020-11-25):
4个以上传感器的ad转换怎么实现和仿真??
加几个滤波放大进ad转换器?

网友A:
找一个带8路AD的单片机吧 比如stc后面带ad的芯片都可以

网友B:
你的问题没描述清楚啊,楼主,前面一句的意思好像是说4个传感器套怎么实现仿真,后面那句要加几个滤波,请问你是每个值独自读取还是把值叠加在一起让ad转换器转换啊(这不可能吧),1传感器,小信号的,可以先加运放放大经过一个低内阻的mos管,通过分别控制模式管的导通,读取每个传感器的值,如果是大信号就直接分多路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