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可以看下我单片机贪吃蛇代码,为什么我的蛇不能运行啊

楼主(2020-11-25):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dlib.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SHAKE 20//蛇的最大长度
sbit SHANG=P3^4;
sbit XIA=P3^5;
sbit ZUO=P3^6;
sbit YOU=P3^7;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code ly[]={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  //P0控制y亮
uchar code lx[]={0xfe,0xfd,0xfb,0xf7,0x7f,0xbf,0xdf,0xef};//P2控制x亮
uchar xx[20]={0};//用来存蛇的x坐标
uchar yy[20]={0};//用来存蛇的y坐标
uchar length;//蛇的长度
uchar direction;//蛇的方向
uchar foodx,foody;

void delay(uchar z)//延迟函数
{
        uchar x,y;
        for(x=z;x>0;x--)
        {
                for(y=110;y>0;y--)
                {};
        }
}

void close()//关掉数码管
{
        dula=1;
        P0=0x00;
        dula=0;
}
void init()//蛇的初始化
{
        length=1;
        xx[0]=0;
        yy[0]=0;
        direction=2;
}

void move()//蛇的移动
{
        uchar L=length-1;
        for(L;L>0;L--)
        {
                xx[L]=xx[L-1];
                yy[L]=yy[L-1];
        }
        switch(direction)//根据运动方向控制坐标
        {
                        case 1:
                                yy[0]++;
                                break;
                        case 2:
                                yy[0]--;
                                break;
                        case 3:
                                xx[0]--;
                                break;
                        case 4:
                                xx[0]++;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keyword()//通过按键控制运动方向
{
        if(SHANG==0)//上
        {
                delay(1000);
                if(SHANG==0)
                {
                if(direction==3|direction==4)
                        direction=1;
                }
                while(!SHANG);
        }

        if(XIA==0)//下
        {
                delay(1000);
                if(XIA==0)
                {
                if(direction==3|direction==4)
                        direction=2;
                }
                while(!XIA);
        }

        if(ZUO==0)//左
        {
                delay(1000);
                if(ZUO==0)
                {
                if(direction==1|direction==2)
                        direction=3;
                }
                while(!ZUO);
        }

        if(YOU==0)//右
        {
                delay(1000);
                if(YOU==0)
                {
                if(direction==1|direction==2)
                        direction=4;
                }
                while(!YOU);
        }
}

void food()//创造食物
{
                uchar i;
        foodx=rand()%7;
        foody=rand()%7;
        for(i=0;i<length;i++)
        {
                if((xx[i]==foodx)&&(yy[i]==foody))
                {
                        food();
                }
        }
}

void grow()//蛇的增长函数
{
        if((xx[0]==foodx)&&(yy[0]==foody))
        {
                food();
                xx[length]=xx[length-1];
                yy[length]=yy[length-1];
                length++;
        }
}
void light()//点亮蛇和食物
{
        uchar i;
        for(i=0;i<length;i++)
        {
                P2=lx[xx[i]];
                P0=ly[yy[i]];

                delay(10);

                P2=lx[foodx];
                P0=ly[foody];

                delay(10);
        }
}

void pick()//判断蛇是否撞墙和撞到自己
{
        uchar i;
        if(xx[0]>7||yy[0]>7)
        {

                while(1);
        }

        for(i=4;i<length;i++)
        {
                if(xx[0]==xx[i]&&yy[0]==yy[i])
                {

                        while(1);

                };
        }
}

void main()
{
        init();
        move();
        while(1)
        {
                close();
                light();
                food();
                pick();
                grow();
                keyword();

        }
}

网友A:
你这个程序没有错误,可能是你硬件的问题吧,由于没有电路图也不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