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里面是不是没有红外传感器的模拟硬件?找了半天还是没找到

楼主(2020-11-25):
(无正文)

网友A:
试搜索 "Infrared", "IR", "Photodiode".

网友B:
好像在Proteus8.10版本里面有。可以找下这个版本试试!

网友C:
可能是版本原因,没有的话,换个版本吧

网友D:
我的Proteus8里面有的,看看是不是版本的问题

网友E:
换一个高一点的版本试一试把8.6好像具有的

网友F(2021-06-08):
引用 网友B:
好像在Proteus8.10版本里面有。可以找下这个版本试试!

你好 怎么搜到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