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能帮忙看一下我画的这个驱动电路有问题没有

楼主:
有谁能帮忙看一下我画的这个驱动电路有问题没有

屏幕截图 2020-11-25

屏幕截图 2020-11-25

网友A(2020-11-25):
没啥毛病

网友A:
就是PCB画图要加强,一看就是第一次画图的那种

网友B:
划图算是这样了,以前第一次划的都没有你好。

网友C:
注意下线路安全距离

网友D:
画不能这样马马虎虎,画原是重中之重,原理图和PCB线路太多地方对不上,想学就得认真。

网友E:
似乎没有明显的错误。

网友F:
原理图没有认真看不知道
但你PCB那最好是改一改
走线不要从两个DIP的孔之间走过去
就是你U1的5.6.7这引脚之间的走线,随便从别的地方走过去都可以,不行就放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