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老王家的st7567 LCD12832屏

楼主(2020-11-25):
到老王家买了几块12832屏,型号是sc12832010,是华之晶出的,找原厂要了产品说明,共享一下。

驱动芯片是st7567,但是是并口的,电压为3.3V。

楼主:
把网上的st7567串行驱动稍微修改了一下,改成并行的。屏幕能起来,经常会出现闪屏,不知道啥问题。以后有空在查。
贴下代码,请高手闲的时候也帮忙看下: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s=P1^2;  //A0
sbit rw=P1^1;
sbit en=P1^0;
sbit res=P1^3;

unsigned char code hz0[12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C,0xFC,0x78,0x08,0x00,0x00,0x00,0x00,0x20,
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A0,0xE0,0xF0,0x70,0x60,0x00,0x00,0x00,
0x00,0x02,0x02,0x02,0x02,0xE2,0xFF,0xFF,0x0F,0x02,0x02,0xF2,0xFF,0xFF,0x06,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FC,0xFC,0xFE,0x03,0x01,0x00,0x00,0x80,0x80,0x00,0x00,
...

};

unsigned char code hz1[12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C,0xFC,0x78,0x08,0x00,0x00,0x00,0x00,0x20,
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A0,0xE0,0xF0,0x70,0x60,0x00,0x00,0x00,
0x00,0x02,0x02,0x02,0x02,0xE2,0xFF,0xFF,0x0F,0x02,0x02,0xF2,0xFF,0xFF,0x06,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FC,0xFC,0xFE,0x03,0x01,0x00,0x00,0x80,0x80,0x00,0x00,
...

};

unsigned char code hz2[12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8,0x78,0xF0,0xE0,0xC0,0x00,0x04,0x3C,0xF8,
0xF0,0xE0,0x00,0x00,0x00,0xC0,0xF0,0x7C,0x3C,0x1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60,0x7C,0x7C,0x3C,0x84,0x84,0x85,0x85,0x85,0x84,0x84,0x84,0x85,
0x85,0x84,0x84,0x84,0x87,0xC7,0xC5,0xC4,0x84,0x24,0x34,0x1E,0x1E,0x0E,0x04,0x00,
...

};

unsigned char code hz3[128]={

0x00,0x00,0x00,0x00,0x20,0x60,0x6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
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E0,0xF0,0xF0,0x2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2,0x06,0x0C,0x1C,0x78,0x78,
0x7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

};

unsigned char code bmp[]={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80,0x80,0x80,0x80,0x80,0xC0,0xC0,0xC0,0xC0,0xC0,0xC0,0xC0,0xC0,0xC0,0xC0,
...
} ;

void delay(int m)          //延时约0.5ms
{
        unsigned char h,l;
        for(l=0;l<=m;l++)
        for(h=249;h>0;h--);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命令
{
        rs=0;
        rw=0;
        en=0;
        P2=com;
        delay(1);
        en=1;
        delay(1);
        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indata) //写数据
{
        rs=1;
        rw=0;
        en=0;
        P2=indata;
        delay(1);
        en=1;
        delay(1);
        en=0;
}

void led_set_pos(uchar x, uchar y)
{
  write_com(0xb0|y); //页地址0,12832总共4页(0~3)
  write_com(((x&0xf0)>>4)|0x10); //列地址高4位0x1?
  write_com((x&0x0f)|0x01); //列地址低4位0x0?
}

void led_clear(uchar dispdata)
{
        uchar  x,y;
        for(y=0;y<4;y++)
        {
                write_com(0xb0|y);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10);
                for(x=0;x<128;x++)
                        write_data(dispdata);
        }
}

void led_init()
{
        res=0; //低电平复位
        delay(100);
        res=1; //复位完毕
        delay(100);
        write_com(0xe2); //软复位
        delay(5);
        write_com(0xae); //开显示
        write_com(0x2f); //升压
        delay(5);
        write_com(0x23); //粗调对比度,可设置范围0x20~0x27
        write_com(0x81); //微调对比度
        write_com(0x20); //微调对比度的值,可设置范围0x00~0x3f
        write_com(0xa2); //1/9 偏压比(bias)
        write_com(0xc8); //行扫描顺序:从上到下
        write_com(0xa0); //列扫描顺序:从左到右
        write_com(0x40); //起始行:第一行开始
        write_com(0xaf); //开显示
        led_clear(0x00);
}

//显示32*32汉字,x取值0,32,64,96 y只能取值0
void led_show32hz(uchar x,uchar y,uchar *hz)
{
        uchar i,j;
        for(i=0;i<4;i++)
        {
                led_set_pos(x,y+i);
                for (j=0;j<32;j++)
                {
                        write_data(*hz);
                        hz++;
                }
        }
}

//画图
void led_draw(uchar x,uchar y,uchar *bmp)
{
        int i,j;
        for(i=0;i<4;i++)
        {
                led_set_pos(x,y+i);
                for(j=0;j<128;j++)
                {
                        write_data(*bmp);
                        bmp++;
                }
        }
}

void main()
{
led_init();
led_show32hz(0,0,hz0);
led_show32hz(32,0,hz1);
led_show32hz(64,0,hz2);
led_show32hz(96,0,hz3);
delay(2000);
//led_draw(0,0,bmp);
//delay(2000);
}

楼主:
贴个代码,能用,但是会出现闪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高手协助帮忙分析一下。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s=P1^2;  //A0
sbit rw=P1^1;
sbit en=P1^0;
sbit res=P1^3;

unsigned char code hz0[12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C,0xFC,0x78,0x08,0x00,0x00,0x00,0x00,0x20,
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A0,0xE0,0xF0,0x70,0x60,0x00,0x00,0x00,
0x00,0x02,0x02,0x02,0x02,0xE2,0xFF,0xFF,0x0F,0x02,0x02,0xF2,0xFF,0xFF,0x06,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FC,0xFC,0xFE,0x03,0x01,0x00,0x00,0x80,0x80,0x00,0x00,
...

};

unsigned char code hz1[12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C,0xFC,0x78,0x08,0x00,0x00,0x00,0x00,0x20,
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A0,0xE0,0xF0,0x70,0x60,0x00,0x00,0x00,
0x00,0x02,0x02,0x02,0x02,0xE2,0xFF,0xFF,0x0F,0x02,0x02,0xF2,0xFF,0xFF,0x06,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FC,0xFC,0xFE,0x03,0x01,0x00,0x00,0x80,0x80,0x00,0x00,
...

};

unsigned char code hz2[12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8,0x78,0xF0,0xE0,0xC0,0x00,0x04,0x3C,0xF8,
0xF0,0xE0,0x00,0x00,0x00,0xC0,0xF0,0x7C,0x3C,0x1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60,0x7C,0x7C,0x3C,0x84,0x84,0x85,0x85,0x85,0x84,0x84,0x84,0x85,
0x85,0x84,0x84,0x84,0x87,0xC7,0xC5,0xC4,0x84,0x24,0x34,0x1E,0x1E,0x0E,0x04,0x00,
...

};

unsigned char code hz3[128]={

0x00,0x00,0x00,0x00,0x20,0x60,0x6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
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E0,0xF0,0xF0,0x2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2,0x06,0x0C,0x1C,0x78,0x78,
0x7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

};

unsigned char code bmp[]={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80,0x80,0x80,0x80,0x80,0xC0,0xC0,0xC0,0xC0,0xC0,0xC0,0xC0,0xC0,0xC0,0xC0,
...
} ;

void delay(int m)          //延时约0.5ms
{
        unsigned char h,l;
        for(l=0;l<=m;l++)
        for(h=249;h>0;h--);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命令
{
        rs=0;
        rw=0;
        en=0;
        P2=com;
        delay(1);
        en=1;
        delay(1);
        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indata) //写数据
{
        rs=1;
        rw=0;
        en=0;
        P2=indata;
        delay(1);
        en=1;
        delay(1);
        en=0;
}

void led_set_pos(uchar x, uchar y)
{
  write_com(0xb0|y); //页地址0,12832总共4页(0~3)
  write_com(((x&0xf0)>>4)|0x10); //列地址高4位0x1?
  write_com((x&0x0f)|0x01); //列地址低4位0x0?
}

void led_clear(uchar dispdata)
{
        uchar  x,y;
        for(y=0;y<4;y++)
        {
                write_com(0xb0|y);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10);
                for(x=0;x<128;x++)
                        write_data(dispdata);
        }
}

void led_init()
{
        res=0; //低电平复位
        delay(100);
        res=1; //复位完毕
        delay(100);
        write_com(0xe2); //软复位
        delay(5);
        write_com(0xae); //开显示
        write_com(0x2f); //升压
        delay(5);
        write_com(0x23); //粗调对比度,可设置范围0x20~0x27
        write_com(0x81); //微调对比度
        write_com(0x20); //微调对比度的值,可设置范围0x00~0x3f
        write_com(0xa2); //1/9 偏压比(bias)
        write_com(0xc8); //行扫描顺序:从上到下
        write_com(0xa0); //列扫描顺序:从左到右
        write_com(0x40); //起始行:第一行开始
        write_com(0xaf); //开显示
        led_clear(0x00);
}

//显示32*32汉字,x取值0,32,64,96 y只能取值0
void led_show32hz(uchar x,uchar y,uchar *hz)
{
        uchar i,j;
        for(i=0;i<4;i++)
        {
                led_set_pos(x,y+i);
                for (j=0;j<32;j++)
                {
                        write_data(*hz);
                        hz++;
                }
        }
}

//画图
void led_draw(uchar x,uchar y,uchar *bmp)
{
        int i,j;
        for(i=0;i<4;i++)
        {
                led_set_pos(x,y+i);
                for(j=0;j<128;j++)
                {
                        write_data(*bmp);
                        bmp++;
                }
        }
}

void main()
{
led_init();
led_show32hz(0,0,hz0);
led_show32hz(32,0,hz1);
led_show32hz(64,0,hz2);
led_show32hz(96,0,hz3);
delay(2000);
//led_draw(0,0,bmp);
//delay(2000);
}

网友A:
并口屏…蛋疼了…那个etc的不知道被谁一口闷了…

网友B(2020-12-26):
生命在于折腾。
这个群这样的帖子不多见啊,关注的人少,一乐、矿石倒是不错

网友C(2021-08-06):
这个能否改成串品用?

网友D(2021-12-16):
小伙子,你的代码有点错误,第一没有延时函数,(不知道是不是你特意隐藏了),所以会闪屏.

网友E(2023-06-20):
请问en接哪个,是6pin E吗?我试了一下你的程序,无法点亮。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F:
写应该是rw先为0,数据赋值,rw为1写入,你去控制cs,我搞不懂怎么可能点亮,除非你rw和cs搞反了

网友G:
我的屏 只有WR WD CS RST A0    和数据D0~D7   咋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