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74H595输出可以控制PNP三极管12V关断吗?

楼主(2020-11-25):
求教74H595输出可以控制PNP三极管12V关断吗?
想驱动12V的4寸的数码管,准备用74H595驱动。想了想不管是输出0还是5V电平,对于PNP集电极的12V来说,都不能控制吧?求教

网友A:
可能再加一个三极管反相就可以了

楼主:
已经想好了,2083的输出端加一个上拉电阻就行了,这样输入低,输出端到GND就导通了。

网友B:
可以控制,在PNP管的CE极接一个4.7K到51K上拉电阻。74H495出低电平开;出高电平关。

网友C:
不要使用74595  使用此模块tpic6b596
可以使用高达50V

网友D:
这样做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