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们推荐一款DC-DC转换芯片,宽电压DC3-40V输入,持续输出DC5V/500mA的?

楼主(2020-11-25):
(无正文)

网友A:
LM2596就是最佳的选择

网友B:
这种芯片又升压又降压的不好找,输入电压大于输出2V的好找。

网友C:
德州仪器(TI)TPS55332具有1.5V至40V的输入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德州仪器(TI)TPS55332具有1.5V至40V的输入电压。

感谢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2596就是最佳的选择

感谢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