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面实现密码锁部分单片机代码中,为什么读6位密码要读8位?

楼主(2020-11-25):
//Length=6
u8 data1,a;
        //        ShowString(0x00," Pechin Science ");
        //        At24c02Write(0,0);
        LcdWriteCom(0x01);
        for(data1=0;data1<PassWord_Length+2;data1++)
        {
                a=At24c02Read(data1)+0x30;
                 LcdWriteData(a);
          delay(1000);
  }

网友A:
微型计算机一般猜用8进制16进制和32,64进制,32进制已经很普遍了,目前很多计算机都用64位的了,还有一个字节是8位存储数据大部分用字节存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成ASCII码,好显示啊,你查一下,1的ascii码是不是1+0x30

好的,太感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那请问a那里为什么要+0x30

转成ASCII码,好显示啊,你查一下,1的ascii码是不是1+0x3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数字信号只有0和1;所以叫二进制,2的N次方,6位只能加两个0来补成8位计算。N每多1就加一倍,2,4,8,16,3 ...

好的,那请问a那里为什么要+0x30

网友C:
因为数字信号只有0和1;所以叫二进制,2的N次方,6位只能加两个0来补成8位计算。N每多1就加一倍,2,4,8,16,32,64,N,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