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双设备通信控制小灯的程序设计

楼主(2020-11-25):
单片机设计小程序,多亏队友带在我本来的代码上修改了不少,在此表示由衷感谢!
以下是全部源程序,因为偷懒没有把各个模块的子程序封装成库,供大家学习!
临近期末,事多人忙,也愿大家好好努力,不愧初心!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 unsigned char
sbit scl=P1^1;
sbit sda=P1^0;
sbit key=P1^7;
sbit red=P1^4;
sbit green=P1^3;
sbit blue=P1^5;
U a[81]={1},st=1,sq=1;
char page=0;
U num=0,sw=1;
U code order1[]="AT+RST\r\n";
U code order2[]="AT+CWMODE=2\r\n";
U code order3[]="AT+CWSAP=\"sPinAr\",\"22222222\",11,3\r\n";
U code order4[]="AT+CIPMUX=1\r\n";
U code order5[]="AT+CIPSERVER=1,8080\r\n";
U code order6[]="AT+CIFSR\r\n";
U code dt_pls[2][6]={
    0x00,0x80,0x00,0x00,0x00,0X00,                         //dot
    0x08,0x08,0x3E,0x08,0x08,0X00};                        //plus
U code alpha[26][6]={
    0xFC,0x12,0x11,0x12,0xFC,0x00,                         //A
    0xFF,0x89,0x89,0x89,0x76,0x00,                         //B
    0x7E,0x81,0x81,0x81,0x42,0x00,                         //C
    0xFF,0x81,0x81,0x81,0x7E,0x00,                         //D
    0xFF,0x89,0x89,0x89,0x89,0x00,                         //E
    0xFF,0x09,0x09,0x09,0x09,0x00,                         //F
    0x7E,0x81,0x91,0x91,0x70,0x00,                         //G
    0xFF,0x08,0x08,0x08,0xFF,0x00,                         //H
    0x81,0x81,0xFF,0x81,0x81,0x00,                         //I
    0x41,0x81,0x81,0xFF,0x01,0x00,                         //J
    0xFF,0x18,0x24,0x42,0x81,0x00,                         //K
    0xFF,0x80,0x80,0x80,0x80,0x00,                         //L
    0xFF,0x06,0x0C,0x06,0xFF,0x00,                         //M
    0xFF,0x08,0x10,0x20,0xFF,0x00,                         //N
    0x7E,0x81,0x81,0x81,0x7E,0x00,                         //O
    0xFF,0x11,0x11,0x11,0x0E,0x00,                         //P
    0x7E,0x81,0xA1,0xA1,0xFE,0x00,                         //Q
    0xFF,0x19,0x29,0x49,0x86,0x00,                         //R
    0x46,0x89,0x89,0x89,0x72,0x00,                         //S
    0x01,0x01,0xFF,0x01,0x01,0x00,                         //T
    0x7F,0x80,0x80,0x80,0x7F,0x00,                         //U
    0x07,0x38,0xC0,0x38,0x07,0x00,                         //V
    0x1F,0xE0,0x18,0xE0,0x1F,0x00,                         //W
    0x81,0x66,0x18,0x66,0x81,0x00,                         //X
    0x03,0x0C,0xF0,0x0C,0x03,0x00,                         //Y
    0xE1,0x91,0x89,0x85,0x83,0x00};                        //Z
U code bet[26][6]={
    0x70,0x88,0x88,0x88,0xF0,0x00,                        //a
    0xFF,0x88,0x88,0x88,0x70,0x00,                        //b
    0x70,0x88,0x88,0x88,0x48,0x00,                        //c
    0x70,0x88,0x88,0x88,0xFF,0x00,                        //d
    0x70,0xA8,0xA8,0xA8,0xB0,0x00,                        //e
    0x88,0x88,0xFE,0x09,0x09,0x00,                        //f
    0x4C,0x92,0x92,0x92,0x7C,0x00,                        //g
    0xFF,0x08,0x08,0x08,0xF0,0x00,                        //h
    0x08,0x08,0xFA,0x80,0x40,0x00,                        //i
    0x00,0x40,0x88,0x88,0xFA,0x00,                        //j
    0xFF,0x20,0x50,0x88,0x88,0x00,                        //k
    0x80,0x40,0xFF,0x92,0x4C,0x00,                        //l
    0xF8,0x10,0xF8,0x10,0xF8,0x00,                        //m
    0xF8,0x10,0x08,0x08,0xF0,0x00,                        //n
    0x70,0x88,0x88,0x88,0x70,0x00,                        //o
    0x08,0xFC,0x24,0x24,0x18,0x00,                        //p
    0x18,0x24,0x24,0xFC,0x80,0x00,                        //q
    0x08,0xFC,0x04,0x04,0x08,0x00,                        //r
    0x48,0x94,0x94,0x94,0x64,0x00,                        //s
    0x08,0x7C,0x88,0x88,0x40,0x00,                        //t
    0x08,0x7C,0x80,0x80,0xFC,0x00,                        //u
    0x1C,0x60,0x80,0x60,0x1C,0x00,                        //v
    0x3C,0xC0,0x3C,0xC0,0x3C,0x00,                        //w
    0x84,0x48,0x30,0x48,0x84,0x00,                        //x
    0x84,0x98,0x60,0x18,0x04,0x00,                        //y
    0xC4,0xA4,0x94,0x94,0x8C,0x00};                        //z
U digital[10][6]={
    0x00,0x7E,0x91,0x89,0x7E,0x00,                         //0
    0x00,0x80,0x82,0xFF,0x80,0x00,                         //1
    0x00,0xC2,0xA1,0x91,0x8E,0x00,                         //2
    0x00,0x42,0x89,0x89,0x76,0x00,                         //3
    0x00,0x38,0x24,0x22,0xFF,0x00,                         //4
    0x00,0x8F,0x89,0x89,0x71,0x00,                         //5
    0x00,0x7E,0x89,0x89,0x71,0x00,                         //6
    0x00,0x03,0xF1,0x09,0x07,0x00,                         //7
    0x00,0x76,0x89,0x89,0x76,0x00,                         //8
    0x00,0x4E,0x91,0x91,0x7E,0x00};                        //9
void time(){
    U i,j;
    for(i=200;i>0;i--)
    for(j=200;j>0;j--);
    }
U scan(){
    U i;
    if(!key){
        time();
        while(!key);
        return 2;
        }
    if(sw && num>1){
        sw=0;
        for(i=1;i<81;i++)
            a[i]=0;
        return 3;
        }
    return 0;
    }
void iic_init(){
    scl=1;_nop_();_nop_();
    sda=1;_nop_();_nop_();
    }
void iic_sta(){
    sda=1;_nop_();_nop_();
    scl=1;_nop_();_nop_();
    sda=0;_nop_();_nop_();
    }
void iic_rsp(){
    U i=0;
    scl=1;_nop_();_nop_();
    while(sda&&(i++<255));
    scl=0;_nop_();_nop_();
    }
void iic_stp(){
    sda=0;_nop_();_nop_();
    scl=1;_nop_();_nop_();
    sda=1;_nop_();_nop_();
    }
void iic_wr(U x){
    U i,temp;
    temp=x;
    for(i=0;i<8;i++){
        temp<<=1;
        scl=0;_nop_();_nop_();
        sda=CY;_nop_();_nop_();
        scl=1;_nop_();_nop_();
        }
    scl=0;_nop_();_nop_();
    sda=1;_nop_();_nop_();
    }
void command(U x){
    iic_sta();
    iic_wr(0x78);iic_rsp();                                //address of OLED
    iic_wr(0x00);iic_rsp();                                //address of register
    iic_wr(x);iic_rsp();
    iic_stp();
    }
void dat(U x){
    iic_sta();
    iic_wr(0x78);iic_rsp();                                //address of OLED
    iic_wr(0x40);iic_rsp();                                //address of register
    iic_wr(x);iic_rsp();
    iic_stp();
    }
void OLED_SetPos(U x,U y){                                 //set_pos(place,page)
    command(0xb0+y);
    command(((x&0xf0)>>4)|0x10);
    command(x&0x0f);
    }
void OLED_clear(){
    U i,j;
    for(i=0;i<8;i++){
        OLED_SetPos(0,i);
        for(j=0;j<128;j++){
            dat(0x00);
            }
        }
    }
void OLED_Init(){
    command(0xae);command(0x20);command(0x10);command(0xb0);
    command(0xc8);command(0x00);command(0x10);command(0x40);
    command(0x81);command(0xff);command(0xa1);command(0xa6);
    command(0xa8);command(0x3f);command(0xa4);command(0xd3);
    command(0x00);command(0xd5);command(0xf0);command(0xd9);
    command(0x22);command(0xda);command(0x12);command(0xdb);
    command(0x20);command(0x8d);command(0x14);command(0xaf);
    OLED_clear();
    }
void OLED_String(U page,U *str){
    U character,j;
    U count_character_num=0;
    while(*str){
        OLED_SetPos(count_character_num*6,page);
        character = *str;
        if(character>='0' && character<='9')
            for(j=0;j<6;j++)
                dat(digital[character-'0'][j]);
        else if(character=='.')
            for(j=0;j<6;j++)
                dat(dt_pls[0][j]);
        else if(character>='A' && character<='Z')
            for(j=0;j<6;j++)
                dat(alpha[character-'A'][j]);
        else if(character>='a' && character<='z')
            for(j=0;j<6;j++)
                dat(bet[character-'a'][j]);
        else if(character=='+')
            for(j=0;j<6;j++)
                dat(dt_pls[1][j]);
        else dat(0x00);
        str++;
        if(++count_character_num*6>120){
            count_character_num=0;
            if(++page==8){
                page=0;
                OLED_clear();
                }
            }
        }
    }
void wificommand(U k[]){
    U i;
    ES=0;
    TI=1;
    puts(k);
    while(!TI);
    TI=0;
    ES=1;
    while(1){
        if(a[1])
            OLED_String(page,a);
        if(scan()==2){
            for(i=1;i<81;i++)
                a[i]=0;
            break;
            }
        }
    if((page=4-page)==0)
        OLED_clear();
    }
void wifi_Init(){
    wificommand(order1);
    wificommand(order2);
    wificommand(order3);
    wificommand(order4);
    wificommand(order5);
    wificommand(order6);
    time();time();time();time();
    }
void doublechat(){
    U i,l;
    while(1){
        if(a[3]=='+' && a[4]=='I' && a[5]=='P' && a[6]=='D' && sq){
            sq=0;
            l = (a[11]>='0'&&a[11]<='9')?(a[10]-'0')*10+(a[11]-'0'):a[10]-'0';
            if(a[12]=='2' && a[13]=='2' && a[14]=='2'){
                red=1;
                blue=0;
                green=0;
                }
            else if(a[12]=='3' && a[13]=='3' && a[14]=='3'){
                red=0;
                blue=1;
                green=0;
                }
            else if(a[12]=='4' && a[13]=='4' && a[14]=='4'){
                red=0;
                blue=0;
                green=1;
                }
            if(a[8]-'0'){
                if(l==1){
                    st=0;
                    ES=0;
                    TI=1;
                    printf("AT+CIPSEND=0,1\r\n");
                    while(!TI);
                    TI=0;
                    time();
                    TI=1;
                    puts(a+12);
                    while(!TI);
                    TI=0;
                    ES=1;
                    time();
                    st=1;
                    }
                else if(l==2){
                    st=0;
                    ES=0;
                    TI=1;
                    printf("AT+CIPSEND=0,2\r\n");
                    while(!TI);
                    TI=0;
                    time();
                    TI=1;
                    puts(a+12);
                    while(!TI);
                    TI=0;
                    ES=1;
                    time();
                    st=1;
                    }
                else if(l==3){
                    st=0;
                    ES=0;
                    TI=1;
                    printf("AT+CIPSEND=0,3\r\n");
                    while(!TI);
                    TI=0;
                    time();
                    TI=1;
                    puts(a+12);
                    while(!TI);
                    TI=0;
                    ES=1;
                    time();
                    st=1;
                    }
                else if(l==4){
                    st=0;
                    ES=0;
                    TI=1;
                    printf("AT+CIPSEND=0,4\r\n");
                    while(!TI);
                    TI=0;
                    time();
                    TI=1;
                    puts(a+12);
                    while(!TI);
                    TI=0;
                    ES=1;
                    time();
                    st=1;
                    }
                else if(l==5){
                    st=0;
                    ES=0;
                    TI=1;
                    printf("AT+CIPSEND=0,5\r\n");
                    while(!TI);
                    TI=0;
                    time();
                    TI=1;
                    puts(a+12);
                    while(!TI);
                    TI=0;
                    ES=1;
                    time();
                    st=1;
                    }
                else if(l==6){
                    st=0;
                    ES=0;
                    TI=1;
                    printf("AT+CIPSEND=0,6\r\n");
                    while(!TI);
                    TI=0;
                    time();
                    TI=1;
                    puts(a+12);
                    while(!TI);
                    TI=0;
                    ES=1;
                    time();
                    st=1;
                    }
                else if(l==7){
                    st=0;
                    ES=0;
                    TI=1;
                    printf("AT+CIPSEND=0,7\r\n");
                    while(!TI);
                    TI=0;
                    time();
                    TI=1;
                    puts(a+12);
                    while(!TI);
                    TI=0;
                    ES=1;
                    time();
                    st=1;
                    }
                else if(l==8){
                    st=0;
                    ES=0;
                    TI=1;
                    printf("AT+CIPSEND=0,8\r\n");
                    while(!TI);
                    TI=0;
                    time();
                    TI=1;
                    puts(a+12);
                    while(!TI);
                    TI=0;
                    ES=1;
                    time();
                    st=1;
                    }
                else if(l==9){
                    st=0;
                    ES=0;
                    TI=1;
                    printf("AT+CIPSEND=0,9\r\n");
                    while(!TI);
                    TI=0;
                    time();
                    TI=1;
                    puts(a+12);
                    while(!TI);
                    TI=0;
                    ES=1;
                    time();
                    st=1;
                    }
                else if(l==10){
                    st=0;
                    ES=0;
                    TI=1;
                    printf("AT+CIPSEND=0,10\r\n");
                    while(!TI);
                    TI=0;
                    time();
                    TI=1;
                    puts(a+13);
                    while(!TI);
                    TI=0;
                    ES=1;
                    time();
                    st=1;
                    }
                else if(l==11){
                    st=0;
                    ES=0;
                    TI=1;
                    printf("AT+CIPSEND=0,11\r\n");
                    while(!TI);
                    TI=0;
                    time();
                    TI=1;
                    puts(a+13);
                    while(!TI);
                    TI=0;
                    ES=1;
                    time();
                    st=1;
                    }
                else if(l==12){
                    st=0;
                    ES=0;
                    TI=1;
                    printf("AT+CIPSEND=0,12\r\n");
                    while(!TI);
                    TI=0;
                    time();
                    TI=1;
                    puts(a+13);
                    while(!TI);
                    TI=0;
                    ES=1;
                    time();
                    st=1;
                    }
                else if(l==13){
                    st=0;
                    ES=0;
                    TI=1;
                    printf("AT+CIPSEND=0,13\r\n");
                    while(!TI);
                    TI=0;
                    time();
                    TI=1;
                    puts(a+13);
                    while(!TI);
                    TI=0;
                    ES=1;
                    time();
                    st=1;
                    }
                else if(l==14){
                    st=0;
                    ES=0;
                    TI=1;
                    printf("AT+CIPSEND=0,14\r\n");
                    while(!TI);
                    TI=0;
                    time();
                    TI=1;
                    puts(a+13);
                    while(!TI);
                    TI=0;
                    ES=1;
                    time();
                    st=1;
                    }
                else if(l==15){
                    st=0;
                    ES=0;
                    TI=1;
                    printf("AT+CIPSEND=0,15\r\n");
                    while(!TI);
                    TI=0;
                    time();
                    TI=1;
                    puts(a+13);
                    while(!TI);
                    TI=0;
                    ES=1;
                    time();
                    st=1;
                    }
                else if(l==16){
                    st=0;
                    ES=0;
                    TI=1;
                    printf("AT+CIPSEND=0,16\r\n");
                    while(!TI);
                    TI=0;
                    time();
                    TI=1;
                    puts(a+13);
                    while(!TI);
                    TI=0;
                    ES=1;
                    time();
                    st=1;
                    }
                else if(l==17){
                    st=0;
                    ES=0;
                    TI=1;
                    printf("AT+CIPSEND=0,17\r\n");
                    while(!TI);
                    TI=0;
                    time();
                    TI=1;
                    puts(a+13);
                    while(!TI);
                    TI=0;
                    ES=1;
                    time();
                    st=1;
                    }
                else if(l==18){
                    st=0;
                    ES=0;
                    TI=1;
                    printf("AT+CIPSEND=0,18\r\n");
                    while(!TI);
                    TI=0;
                    time();
                    TI=1;
                    puts(a+13);
                    while(!TI);
                    TI=0;
                    ES=1;
                    time();
                    st=1;
                    }
                else if(l==19){
                    st=0;
                    ES=0;
                    TI=1;
                    printf("AT+CIPSEND=0,19\r\n");
                    while(!TI);
                    TI=0;
                    time();
                    TI=1;
                    puts(a+13);
                    while(!TI);
                    TI=0;
                    ES=1;
                    time();
                    st=1;
                    }
                else{
                    st=0;
                    ES=0;
                    TI=1;
                    printf("AT+CIPSEND=0,20\r\n");
                    while(!TI);
                    TI=0;
                    time();
                    TI=1;
                    puts(a+13);
                    while(!TI);
                    TI=0;
                    ES=1;
                    time();
                    st=1;
                    }
                }
            else{
                if(l==1){
                    st=0;
                    ES=0;
                    TI=1;
                    printf("AT+CIPSEND=1,1\r\n");
                    while(!TI);
                    TI=0;
                    time();
                    TI=1;
                    puts(a+12);
                    while(!TI);
                    TI=0;
                    ES=1;
                    time();
                    st=1;
                    }
                else if(l==2){
                    st=0;
                    ES=0;
                    TI=1;
                    printf("AT+CIPSEND=1,2\r\n");
                    while(!TI);
                    TI=0;
                    time();
                    TI=1;
                    puts(a+12);
                    while(!TI);
                    TI=0;
                    ES=1;
                    time();
                    st=1;
                    }
                else if(l==3){
                    st=0;
                    ES=0;
                    TI=1;
                    printf("AT+CIPSEND=1,3\r\n");
                    while(!TI);
                    TI=0;
                    time();
                    TI=1;
                    puts(a+12);
                    while(!TI);
                    TI=0;
                    ES=1;
                    time();
                    st=1;
                    }
                else if(l==4){
                    st=0;
                    ES=0;
                    TI=1;
                    printf("AT+CIPSEND=1,4\r\n");
                    while(!TI);
                    TI=0;
                    time();
                    TI=1;
                    puts(a+12);
                    while(!TI);
                    TI=0;
                    ES=1;
                    time();
                    st=1;
                    }
                else if(l==5){
                    st=0;
                    ES=0;
                    TI=1;
                    printf("AT+CIPSEND=1,5\r\n");
                    while(!TI);
                    TI=0;
                    time();
                    TI=1;
                    puts(a+12);
                    while(!TI);
                    TI=0;
                    ES=1;
                    time();
                    st=1;
                    }
                else if(l==6){
                    st=0;
                    ES=0;
                    TI=1;
                    printf("AT+CIPSEND=1,6\r\n");
                    while(!TI);
                    TI=0;
                    time();
                    TI=1;
                    puts(a+12);
                    while(!TI);
                    TI=0;
                    ES=1;
                    time();
                    st=1;
                    }
                else if(l==7){
                    st=0;
                    ES=0;
                    TI=1;
                    printf("AT+CIPSEND=1,7\r\n");
                    while(!TI);
                    TI=0;
                    time();
                    TI=1;
                    puts(a+12);
                    while(!TI);
                    TI=0;
                    ES=1;
                    time();
                    st=1;
                    }
                else if(l==8){
                    st=0;
                    ES=0;
                    TI=1;
                    printf("AT+CIPSEND=1,8\r\n");
                    while(!TI);
                    TI=0;
                    time();
                    TI=1;
                    puts(a+12);
                    while(!TI);
                    TI=0;
                    ES=1;
                    time();
                    st=1;
                    }
                else if(l==9){
                    st=0;
                    ES=0;
                    TI=1;
                    printf("AT+CIPSEND=1,9\r\n");
                    while(!TI);
                    TI=0;
                    time();
                    TI=1;
                    puts(a+12);
                    while(!TI);
                    TI=0;
                    ES=1;
                    time();
                    st=1;
                    }
                else if(l==10){
                    st=0;
                    ES=0;
                    TI=1;
                    printf("AT+CIPSEND=1,10\r\n");
                    while(!TI);
                    TI=0;
                    time();
                    TI=1;
                    puts(a+13);
                    while(!TI);
                    TI=0;
                    ES=1;
                    time();
                    st=1;
                    }
                else if(l==11){
                    st=0;
                    ES=0;
                    TI=1;
                    printf("AT+CIPSEND=1,11\r\n");
                    while(!TI);
                    TI=0;
                    time();
                    TI=1;
                    puts(a+13);
                    while(!TI);
                    TI=0;
                    ES=1;
                    time();
                    st=1;
                    }
                else if(l==12){
                    st=0;
                    ES=0;
                    TI=1;
                    printf("AT+CIPSEND=1,12\r\n");
                    while(!TI);
                    TI=0;
                    time();
                    TI=1;
                    puts(a+13);
                    while(!TI);
                    TI=0;
                    ES=1;
                    time();
                    st=1;
                    }
                else if(l==13){
                    st=0;
                    ES=0;
                    TI=1;
                    printf("AT+CIPSEND=1,13\r\n");
                    while(!TI);
                    TI=0;
                    time();
                    TI=1;
                    puts(a+13);
                    while(!TI);
                    TI=0;
                    ES=1;
                    time();
                    st=1;
                    }
                else if(l==14){
                    st=0;
                    ES=0;
                    TI=1;
                    printf("AT+CIPSEND=1,14\r\n");
                    while(!TI);
                    TI=0;
                    time();
                    TI=1;
                    puts(a+13);
                    while(!TI);
                    TI=0;
                    ES=1;
                    time();
                    st=1;
                    }
                else if(l==15){
                    st=0;
                    ES=0;
                    TI=1;
                    printf("AT+CIPSEND=1,15\r\n");
                    while(!TI);
                    TI=0;
                    time();
                    TI=1;
                    puts(a+13);
                    while(!TI);
                    TI=0;
                    ES=1;
                    time();
                    st=1;
                    }
                else if(l==16){
                    st=0;
                    ES=0;
                    TI=1;
                    printf("AT+CIPSEND=1,16\r\n");
                    while(!TI);
                    TI=0;
                    time();
                    TI=1;
                    puts(a+13);
                    while(!TI);
                    TI=0;
                    ES=1;
                    time();
                    st=1;
                    }
                else if(l==17){
                    st=0;
                    ES=0;
                    TI=1;
                    printf("AT+CIPSEND=1,17\r\n");
                    while(!TI);
                    TI=0;
                    time();
                    TI=1;
                    puts(a+13);
                    while(!TI);
                    TI=0;
                    ES=1;
                    time();
                    st=1;
                    }
                else if(l==18){
                    st=0;
                    ES=0;
                    TI=1;
                    printf("AT+CIPSEND=1,18\r\n");
                    while(!TI);
                    TI=0;
                    time();
                    TI=1;
                    puts(a+13);
                    while(!TI);
                    TI=0;
                    ES=1;
                    time();
                    st=1;
                    }
                else if(l==19){
                    st=0;
                    ES=0;
                    TI=1;
                    printf("AT+CIPSEND=1,19\r\n");
                    while(!TI);
                    TI=0;
                    time();
                    TI=1;
                    puts(a+13);
                    while(!TI);
                    TI=0;
                    ES=1;
                    time();
                    st=1;
                    }
                else{
                    st=0;
                    ES=0;
                    TI=1;
                    printf("AT+CIPSEND=1,20\r\n");
                    while(!TI);
                    TI=0;
                    time();
                    TI=1;
                    puts(a+13);
                    while(!TI);
                    TI=0;
                    ES=1;
                    time();
                    st=1;
                    }
                }
            }
        if(a[1])
            OLED_String(page,a);
        switch(scan()){
            case 3:
                   sq=1;
                   goto lop;
            case 2:
                     for(i=1;i<81;i++)
                       a[i]=0;
                   OLED_clear();
                   sq=page=0;
            }
        }
    lop:
    page+=2;
    if(page==8){
        time();time();time();time();time();time();
        time();time();time();time();time();time();
        OLED_clear();
        page=0;
        }
    }
int main(){
    TMOD=0x21;
    TH1=TL1=0xfd;
    TH0=0x4c;
    TL0=0xd0;
    EA=ET0=ES=SM1=TR1=REN=1;
    SM0=TR0=0;
    iic_init();
    OLED_Init();
    wifi_Init();
    TR0=1;
    page=-2;
    OLED_clear();
    OLED_String(2,"Waiting For");
    OLED_String(4,"Connection...");
    while(1){
        doublechat();
        }
    }
void tim() interrupt 1{
    TH0=0x4c;
    TL0=0xd0;
    num++;
    }
void sep() interrupt 4{
    U i,p;
    RI=0;
    for(i=1;i<81;i++)
        if(a[i-1]&&!a[i]){
            if(st)a[i]=SBUF;
            else p=SBUF;
            num=0;
            sw=1;
            brea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