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单片机用串口实现这个程序的思路是什么?

楼主(2020-11-25):
我想通过89c52实现这样一个功能:电脑通过串口向单片机发送1,led亮。如果过一段时间(比如200ms)之内电脑没有发送1,led灯自动熄灭,程序应该怎么写呢?

网友A:
先说一下,出差呢,没编译器,记事本写的,应该没大问题。
晶振12M的,就为了你led延时亮还用了中断。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ing=P3^7;//注意LED放到这
uchar re=0;
uchar temp=0;
uint iturn=0;

//串口接收程序
uchar receive(void)
{
re=SBUF; //接收数据
while(RI==0);
RI=0;
return re;
}
//串口初始化
void sinti(void)
{
SCON = 0x50;
TMOD |= 0x20;
TH1 = 0xFD;
TR1 = 1;
EA = 1;
ES = 1;
}
void delay(int cnt)
{
while(--cnt);
}

/**************************************************************
定时器T0的中断,每次1ms,200次后关灯
**************************************************************/
  void Turnon(void ) interrupt 1 using 1 //定时器T0的中断编号为1,使用第1组寄存器
  {

        TH0=(8192-1000)/32;
        TL0=(8192-1000)%32;
        if (iturn>=200)
          { iturn=0;
           ring=0;
           TR0=0;
         }
           iturn++;
  }

//主程序
int main (void)
{

   EA=1;         //开总中断
   ET0=1;         //定时器T0中断允许
   TR0=0;
   TMOD=0x10;    //T0的模式0
   TH0=(8192-1000)/32;
   TL0=(8192-1000)%32;
   ring=0; //关灯
   sinti(); //串口初始化程序
while(1)
{

   if(receive()=='1')
   {
      ring=1;
      TR0=1;
   }

}
}
//串口中断程序
void UART_SER (void) interrupt 4
{

if(RI) //判断是接收中断产生
{
RI=0; //标志位清零
temp=SBUF;
}
if(TI) //如果是发送标志位,清零
TI=0;
}

网友B:
使用计时器中断。 当200ms到,并且没有命令“ 1”时,关闭L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计时器中断。 当200ms到,并且没有命令“ 1”时,关闭LED。

怎么判断有没有接收到新命令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一下,出差呢,没编译器,记事本写的,应该没大问题。
晶振12M的,就为了你led延时亮还用了中断。

如果200ms内一直收到1 就让led继续亮这个怎么实现呢

网友C:
思路如下
1.串口接收
2.定时器1ms中断一次 变量overtime=200,每次中断overtime-1,如果overtime=0,则flag=0;
3.定义一个标志位flag = 0;主循环中循环判断flag=0就关LED,flag=1就开灯。
4.串口中断收到数据如果是1,则flag=1,overtime=200,重新计时。

网友D:
使用定时器,定时200ms,然后200ms发送数据

网友E:
校验串口接收到的字符,然后弄个定时器应该就能搞定了

网友B:
使用串口接收中断。 每次在串行端口中断中,检查命令是“ 1”还是“ 0”。 如果它为“ 1”,则禁用计时器1并保持LED亮起。 如果接收到命令“ 0”,则启用计时器1并使LED继续点亮200 ms,然后关闭LED;如果在200 ms之前接收到命令“ 1”,则禁用计时器1并保持LED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