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和继电器作为电子开关各有哪些优缺点?什么场合会优先选择继电器或者MOS管?

楼主:
MOS管和继电器作为电子开关各有哪些优缺点?什么场合会优先选择继电器或者MOS管?

网友A(2020-11-26):
要求安全性高的场合使用继电器常开触点具有一定的保障性,除非触点熔合无法断开,晶体管损坏通常会短路因此具有不安全几率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求安全性高的场合使用继电器常开触点具有一定的保障性,除非触点熔合无法断开,晶体管损坏通常会短路因此具 ...

继电器寿命好像没有MOS长

网友A:
没听说过继电器寿命问题,一个设计好的继电器电路,继电器使用几十年到报废还正常工作.

网友C:
继电器最大的特点,是隔离和低电压控制高电压。

网友D:
MOS管不能隔离,但是开关速度快,继电器虽然慢但可以隔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最大的特点,是隔离和低电压控制高电压。

总结到位

网友E:
1,MOS管静态时有漏电流; 2,隔离; 3,可靠性,都说电磁继电器可靠性高

网友F:
继电器优点:隔离、安全;缺点:工作频率低、有电磁干扰、有触点;
MOS管优点:开关速度快、工作频率高;驱动电路简单;无触点,无电磁干扰;
缺点:无隔离,在要求隔离的场合需增加光耦隔离

网友G:
通俗来讲mos管相当于电子开关 具有优越的响应能力 可以在高频环境下工作 同时具有小巧的体积 不过mos会由于电压超过承受范围导致烧坏  继电器是一种电磁控制的物理开关 它相较于mos更安全稳定可以承受较高的功率 不过受到物理限制无法做到高频开断 体积相比之mos大

网友H:
1.MOS管
优点:开关速度快,功耗低,具有方向,动作安静
缺点:发热厉害,比较容易损坏,具有高温降额特性,温度越高过电流能力越差,使用MOS管最好有较好的散热环境,比如铝基板,风冷系统,水冷系统
2.继电器
优点:制造技术成熟,使用环境要求小,发热没那么厉害,没有散热环境过电流能力很强,也有高温降额特性,过电流能力随着温度增加下降的没有MOS管大;噪声大,常见继电器都有50多分贝

网友I(2021-08-03):
引用 网友H:
1.MOS管
优点:开关速度快,功耗低,具有方向,动作安静
缺点:发热厉害,比较容易损坏,具有高温降额特 ...

小白提问,为什么会发热厉害呢,给较高的VGS降低内阻就不会发热严重吧。

网友J:
1.MOS管大多数情况下只能适应直流状态,继电器交直流通吃!2.MOS管开关耗损比继电器大;3.MOS管可以适应比较高的开关频率!继电器不能应用于频繁开启的状态,况且响应速度相对要慢一些;4.继电器的驱动功率相对MOS管要高。5.MOS管可以适应危险的油气环境工作,继电器因为触点闭合与断开会存在打火现象不适用与油气环境。

网友K:
MOSFET可由高频PWM驱动,无噪音,无活动部件,故障率低。 MOSFET 具有低干扰。
继电器无漏电流,隔离度高。

网友L:
能同时使用继电器或MOSFET的场合当然只看寿命啊!继电器10万次就完蛋了,金属疲劳,全寿命周期不到10万次开关的优先使用继电器,简单。

网友M:
引用 网友D:
MOS管不能隔离,但是开关速度快,继电器虽然慢但可以隔离。

通过光耦,也可以隔离吧。

网友M:
向楼上的大神门学习了!那么我提一个问题,固态继电器的跟这两个比较,有什么区别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