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做一个51单片机的智能垃圾桶,压力达到一定值时,蜂鸣器会警报,应该要怎样写

楼主(2020-11-26):
求指导

网友A:
普通报警电路即可

网友B:
1、测量压力值 2、是否达到压力上限值3、是,报警,不是,不报警,然后又回到第一步,循环

网友C:
需要压力传感器,检测一下电平值,在写逻辑就可以了

网友D:
垃圾桶测量应当是满不满吧?与压力没多大关系,一垃圾桶废纸,跟一垃圾桶废铁重量差距太大。个人看法应当测量剩余空间。除非你这个垃圾桶只用于存放密度差不多的垃圾。用压力测量可以。

网友E:
你需要的是一个电子称的程序为参考,当重量超过某个值就报警

网友F:
不建议做压力的,不过你要是想弄来玩玩就无所谓,思路就是楼上的那么简单,你想要是给代码就洗洗睡吧!

网友G:
可以在定时器里写检测压力值,检测到触发中断,执行中断函数。最简单的就轮询查询了

网友H:
压力传感器测压力把数据给到管脚,检测数据,注意把压力和数据对应,时钟控制判断数值,当大于某数值时启动报警电路。

网友I:
有些垃圾轻,满了都达不到重量,应该考虑在接近顶口的位置上做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