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4种不同的闪烁模式,按键按一次,数码管显示一,以此类推 求思路

楼主(2020-11-26):
普中板,led灯4种不同的闪烁模式,按键按一次,数码管显示一,以此类推,但是led灯是P2脚,数码管也是P2的234脚控制,有什么办法能分开控制???

网友A:
使用锁存器即可

网友B:
电路原理放上来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是共用户IO口还是单纯在P2段不同IO口

网友C:
P2^3和P2^4不是可以这样区分吗?

网友D:
led灯把整个P2都占用了?

网友E:
可以把数码管拿出来单独接线,不一定非要在P2接口上,可以连在别的接口上,比如说P1

网友F:
尝试一下锁存器

网友F:
按键阵列可以试试分开尝试

网友G:
你上个图比你说一大堆都更能解释你需要什么。。。

网友H:
你看一下是不是整组P2口都被占用了?

网友I:
把LED灯当成其中一位数码管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