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一些DSP的FLASH写操作问题

楼主:
想问一下这里问什么j要小于5啊,然后为啥++TimeOut>0x1000000来做比较判断啊

网友A(2020-12-01):
这里J<5是校验读出的数据是否稳定,连读5个两次Data1 Data2都一样才算合格,否则就一直读,这样如果数据不稳定,就会陷入死循环。所以加入 ++TimeOut>0x1000000 来判断超时了就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