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 8G2K32S2替换stc8f2k32s2单片机都移植好了 外置的24c64读取的问题 只可以在主循环

楼主(2020-11-26):
void main()
{
                                                                ////////////////////////////////////////////切换外部晶振
                                                                                P_SW2 = 0x80;
                                                                                XOSCCR = 0xc0;                              //??????
                                                                                while (!(XOSCCR & 1));                      //μè′yê±ÖóÎ趨
                                                                                CKDIV = 0x00;                               //?????
                                                                                CKSEL = 0x01;                               //??????
                                                                                P_SW2 = 0x00;
                                                                ////////////////////////////////////////////

EA = 1;
WDT_CONTR = 0x27;
WDT_CONTR |= 0x10;

    read_from_eeprom(); delay1ms(10);
     while(1)
    {
    read_from_eeprom(); delay1ms(10);    //从24c64按页读取 数据
    }
}

///read_from_eeprom(); delay1ms(10);  ////  这段代码放在上面 没有反应  放在主循环里 可以读出数据
求大神指教
放上面 主要目的是 让它开机 只读取一次  给内存  即可

网友A:
不知道
你eeprom程序又不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