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佬,什么仿真软件可以仿真stm32?

楼主(2020-11-26):
(无正文)

网友A:
proteus不可以吗?坛子里可以搜到很多实例

网友B:
proteus可以,论坛里面人很多资料。

网友C:
proteus可以找到的 microprocessor ICS这里找

网友D:
8.7版本以上的proteus

网友E:
proteus就可以,认真找一下

网友F:
proteus 就可以

网友G(2021-07-12):
proteus 可以仿真运行,但是只支持4-5个型号的STM32.

网友H:
找到仿真软件我都做好一个板了

网友I:
proteus,我们就用这个

网友J:
proteus8.6以上都可以吧

网友K:
Proteus就可以,搜索到stm32的芯片

网友L:
STM32cubeIDE,这个是官方的开发环境,可编程可仿真调试

网友M:
先用stm32cube MX配置引脚接口 得到HAL库 用Keil编译 效率大大的

网友N:
keil挺好用的

网友O:
proteus可以实现,画好电路然后导elf文件就可,程序文件用keil mdk版本的,可生成elf文件

网友P:
protues AD也行

网友Q:
porteus可以,功能强大

网友R:
keil+proteus就可以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