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迷你特雷门琴原理图+源程序

楼主:
迷你特雷门琴使用说明

1、将手靠近超声波传感器,来回移动手与超声波传感器的距离,迷你特雷门琴会随着手与距离的远近演奏出不同频率的声音。距离设定在10厘米到60厘米之间。
2、通过代码的转换可以实现单音阶演奏或特雷门琴模式演奏。

/*
IDE 版本:1.6.5
功能:利用SR04超声波传感器进行测距,通过反馈的距离演奏对应的音阶
*/

// 设定SR04连接的Arduino引脚和扬声器输出引脚
const int TrigPin = 2;
const int EchoPin = 3;
float distance;
const int speakerPin = 8;//扬声器连接8脚

void setup()
{   // 初始化串口通信及连接SR04的引脚
        Serial.begin(9600);
        pinMode(TrigPin, OUTPUT);
    // 要检测引脚上输入的脉冲宽度,需要先设置为输入状态
        pinMode(EchoPin, INPUT);
        Serial.println("Ultrasonic sensor:");
                PinMode (led,OUTPUT);
}
void loop()
{
    // 产生一个10us的高脉冲去触发TrigPin

                digitalWrite(TrigPin, LOW);
        delayMicroseconds(2);
        digitalWrite(TrigPin, HIGH);
        delayMicroseconds(10);
        digitalWrite(TrigPin, LOW);

    // 检测脉冲宽度,并计算出距离
        int a = pulseIn(EchoPin, HIGH);
        distance = a / 58.00;
         Serial.print(distance);
         Serial.print("cm");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a);
         Serial.println();

                //特雷门琴演奏模式

                if (distance<61)
                {
                 int m = map (distance,11,59,659,1661);
                tone ( speakerPin,m);
                }
                delay (500);
                noTone(8);
}

网友A(2021-11-11):
想问一下“迷你特雷门琴”是怎么制作的呀?是用控件做的还是......?

网友B(2022-07-25):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迷你特雷门琴”是怎么制作的呀?是用控件做的还是......?

我是用木板做的外壳,然后在超声波传感器前面放上张硬纸板,根据发出音频标记上音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