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1单片机和lcd12864显示sin函数图像 源程序

楼主(2020-11-26):
这是我花了几天时间做的让stc89c51和lcd12864(带字库)的显示波形,
附件里面包含了原理图和单片机源代码。
做出来的图像坐标都很好。
源代码有注释,这是部分代码,具体的大家去下载吧;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这是图像

这是图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pi 3.1419526
uchar f=16;
uchar u=8;

sbit RS=P2^6;
sbit RW=P2^5;
sbit PSB=P3^2;     //lcd串行还是并行选择端
sbit RST=P3^4;     //lcd的复位端口
sbit EN=P2^7;

/*延时*/
void delay(uint x)
{
    uint y;
    for(;x>0;x--)
      for(y=110;y>0;y--);
}

/*写入指令*/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RW=0;
  EN=0;
  P0=com;
  delay(1);
  EN=1;
  delay(3);
  EN=0;
}

/*写入数据*/
void write_data(uchar num)
{

  RS=1;
  RW=0;
  EN=0;
  P0=num;
  delay(1);
  EN=1;
  delay(3);
  EN=0;
}

/*读取数据*/
uchar Read_data()
{
   uchar read;

   RS=1;
   RW=1;
   EN=0;
   delay(1);
      EN=1;
    delay(2);
    read=P0;
    EN=0;
    delay(5);
    return read;
}

/*画图清屏*/
void clear_lcd()
{
  uchar i,j;
write_com(0x34);      //扩充指令集动作
for(i=0;i<32;i++)
{
    write_com(0x80+i);
    write_com(0x80);
    for(j=0;j<32;j++)
    {
        write_data(0x00);
    }
}
     write_com(0x36);    //扩充指令集动作
    write_com(0x30);    //基本指令集动作

}

/***********画点函数**************/
void DrawPoint(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olor )
{
    unsigned char Row , Tier , Tier_bit    ;
    unsigned char  ReadOldH , ReadOldL  ;
    write_com( 0x34 ) ; //写入扩充指令命令
    write_com( 0x36 ) ;//显示图象
    Tier = X >> 4 ;
    Tier_bit = X & 0x0f ;
    if( Y < 32 )
    {
        Row = Y ;
    }
    else
    {
        Row = Y - 32 ;
        Tier += 8 ;
    }
    write_com( Row + 0x80 ) ;
   write_com( Tier + 0x80 ) ;
    Read_data() ;
    ReadOldH = Read_data() ;
    ReadOldL = Read_data() ;
    write_com( Row + 0x80 )  ;
    write_com( Tier + 0x80 ) ;
    if( Tier_bit < 8 )
    {
        switch( Color)
        {
            case 0 : ReadOldH &=( ~( 0x01 << ( 7 - Tier_bit ))) ; break ;
            case 1 : ReadOldH |= ( 0x01 << ( 7 - Tier_bit ))  ;  break ;
            case 2 : ReadOldH ^= ( 0x01 << ( 7 - Tier_bit ))    ;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write_data( ReadOldH ) ;
       write_data( ReadOldL ) ;
    }
    else
    {
        switch(Color)
        {
            case 0 : ReadOldL &= (~( 0x01 << ( 15 - Tier_bit ))) ;  break ;
            case 1 : ReadOldL |= ( 0x01 << ( 15 - Tier_bit ))    ;  break ;
            case 2 : ReadOldL ^= ( 0x01 << ( 15 - Tier_bit ))  ;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write_data( ReadOldH ) ;
        write_data( ReadOldL ) ;
    }
   write_com( 0x30 )    ;
}

/*液晶初始化*/
void lcd_init()
{
       PSB=1;
       RST=1;
       write_com(0x30);
       delay(1);
       write_com(0x3e);
       delay(1);
       write_com(0x0c);
       delay(1);
       write_com(0x01);
       delay(1);
}

//画水平直线
void Draw_xlabel_line(uchar x0,uchar x1,uchar y,uchar color)
{
      uchar temp;
      if(x0>x1)
      {
       temp=x1;
       x1=x0;
       x0=temp;
      }
      for(;x0<=x1;x0++)
      DrawPoint(x0,y,color);
}

  //画垂直直线
void Draw_row_line(uchar x,uchar y0,uchar y1,uchar color)
{
      uchar temp;
      if(y0>y1)
      {
       temp=y1;
       y1=y0;
       y0=temp;
      }
      for(;y0<=y1;y0++)
      DrawPoint(x,y0,color);
}

void sin_display()
{
       uchar i,j;
    lcd_init();
     clear_lcd();
    //画y轴箭头
    DrawPoint(1,1,1);
    DrawPoint(3,1,1);
    DrawPoint(0,2,1);
    DrawPoint(4,2,1);
    Draw_row_line(2,0,60,1);  //画Y轴直线

    DrawPoint(126,60,1);
    DrawPoint(126,62,1);
    DrawPoint(125,59,1);
    DrawPoint(125,63,1);
    Draw_xlabel_line(2,127,61,1);  //画X轴直线

    for(i=3;i<127;i++)//画sin函数,
    {
        j=u*sin(pi*i/f)+30;
       DrawPoint(i,j,1);
    }
}

void main()
{

   sin_display();

}

都是自己原创的,请大家多多指教。

以上程序51hei下载地址:

网友A:
51有你黑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