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小游戏机源程序 五子棋+贪吃蛇+黄金矿工

楼主(2020-11-26):
硬件需求:4.3寸电容屏TFTLCD,STM32F1精英版使用的是寄存器版本!!!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cd.h"
#include "touch.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game.h"
#include "beep.h"
#include "led.h"
#include "stdlib.h"

u8 game_switch=0;
u16 random_num=1;

void choose_game(void);

/////////黄金矿工
u8 game_mode=0;
u8 game_grade=1;
u16 target_score[5]={650,1295,2010,3095,4450};
u16 your_score=0;
u8 game_time=60;
u8 hook_down_sign=0;
void golden_miner(void);

////////////五子棋
void gobang(void);
u8 key_sign=0;
u8 go_bang[16][16]={0};
u8 key_do_sign=0;
void go_check(u8 x,u8 y);
void gobang_win(u8 x,u8 y);
u8 gobang_color=0;
u8 b1,b2;

/////////////////贪吃蛇
void greedy_snake(void);
u8 direction=0;  // 0上  1左 2下 3右
u8 center_x=240,center_y=240;
u8 length=0;
u16 snake[100][2]={0};
u8 change_sign=0;
u8 food_x,food_y;
u8 snake_result=0;

//           lcddev.width  800    lcddev.height 480
int main(void)
{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uart_init(72,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LCD_Init();                                   //初始化LCD
        BEEP_Init(); ////初始化蜂鸣器

        LCD_Display_Dir(1);//横屏
        tp_dev.init();                        //触摸屏初始化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if(tp_dev.touchtype&0X80)
        {
                while(1)
                {
                        while(tp_dev.x[0]!=65535&&tp_dev.x[0]!=0);
                        switch(game_switch)
                        {
                                case 0:
                                        choose_game();
                                        break;
                                case 1:
                                        golden_miner();
                                        break;
                                case 2:
                                        gobang();
                                        break;
                                case 3:
                                        greedy_snake();
                                        break;
                        }
                }
        }
        else
                while(1)
                {
                        LCD_ShowString(30,130,200,16,16," Please use a 4.3 inch");//电阻屏才显示
                        LCD_ShowString(30,160,200,16,16,"   capacitive screen");
                }
}

void golden_miner()
{
        u8 clear_sign=0;
        TIM3->CR1&=0; ///////关闭定时器
        game_start();//绘制开始界面
        TIM3_Int_Init(99,7199);//10Khz的计数频率,计数100次10ms
        while(game_switch==1)
        {
                static u16 coordinate[2];//////////存放松开前的触摸坐标
                switch(game_mode)
                {
                        case(0):
                                        if(tp_dev.x[0]>306&&tp_dev.y[0]>176&&tp_dev.x[0]<486&&tp_dev.y[0]<286&&clear_sign==0)//////判断是否触摸到开始按钮
                                        {
                                                LCD_Fill(296,166,496,296,GLOD);/////////////开始按钮放大处理
                                                POINT_COLOR=RED;
                                                LCD_ShowString(356,216,200,24,32,"start");
                                                clear_sign=1;
                                        }
                                        if(clear_sign==1&&(tp_dev.sta&0x80)==0)//////////判断是否已经放大且是否已经触摸完毕
                                        {
                                                clear_sign=0;
                                                if(coordinate[0]>296&&coordinate[1]>166&&coordinate[0]<496&&coordinate[1]<296)//判断触摸完毕前是否停留在开始按钮范围内
                                                {
                                                        game_mode=1;/////////进入下一个状态
                                                }
                                                else
                                                {
                                                        game_start();///////////重新绘制开始界面
                                                }
                                        }
                                        else
                                        {
                                                coordinate[0]=tp_dev.x[0];coordinate[1]=tp_dev.y[0];///////////记录当前按下的坐标
                                        }
                                        break;
                        case(1):
                                        game_transition();/////////////////绘制过渡界面
                                        TIM3->CR1&=0;//关闭定时器
                                        delay_ms(1000);delay_ms(1000);delay_ms(1000);//等待3s
                                        TIM3->CR1|=0x01;//打开定时器
                                        game_set();/////////////绘制关卡界面
                                        POINT_COLOR=BLACK;
                                        game_mode=2;///////////进入下一个状态
                                        break;
                        case(2):
                                        break;
                }
        }
}

void gobang()
{
        u8 go_x,go_y,i,j;
        u8 last_x,last_y;

        TIM3->CR1&=0; ///////关闭定时器
        gobang_start();//////绘制初始界面
        TIM3_Int_Init(99,7199);//10Khz的计数频率,计数100次10ms
        while(game_switch==2)
        {
                if(key_sign==1&&key_do_sign==0&&tp_dev.x[0]<480&&tp_dev.y[0]<480)
                {
                        key_do_sign=1;
                        key_sign=0;
                        go_x=(tp_dev.x[0]-15)/30+((tp_dev.x[0]-15)%30)/15;
                        go_y=(tp_dev.y[0]-15)/30+((tp_dev.y[0]-15)%30)/15;
                        if(go_bang[go_x][go_y]==0)
                        {
                                if(gobang_color==0)/////////黑色
                                {
                                        gobang_color=1;
                                        go_bang[go_x][go_y]=1;
                                        gui_fill_circle(go_x*30+15,go_y*30+15,10,BLACK);
                                        b1++;
                                        LCD_ShowxNum(660,100,b1,2,32,0);
                                }
                                else/////////白色
                                {
                                        gobang_color=0;
                                        go_bang[go_x][go_y]=2;
                                        gui_fill_circle(go_x*30+15,go_y*30+15,10,WHITE);
                                        b2++;
                                        LCD_ShowxNum(660,150,b2,2,32,0);
                                }
                                go_check(go_x,go_y);
                                last_x=go_x;last_y=go_y;
                        }
                }
                else
                {
                        if(key_sign==1)
                        {
                                key_sign=0;
                                if(tp_dev.x[0]>480&&tp_dev.x[0]<640&&tp_dev.y[0]>345)///////////按下悔棋
                                {
                                        while(tp_dev.x[0]!=65535);//////////等待抬起
                                        gui_fill_circle(last_x*30+15,last_y*30+15,10,BROWN);

                                        if(last_x>0&&last_x<15)lcd_draw_bline(last_x*30,15+last_y*30,30+last_x*30,15+last_y*30,1,BLACK);
                                        else
                                                if(last_x==0)lcd_draw_bline(15+last_x*30,15+last_y*30,30+last_x*30,15+last_y*30,1,BLACK);
                                                else lcd_draw_bline(last_x*30,15+last_y*30,15+last_x*30,15+last_y*30,1,BLACK);
                                        if(last_y>0&&last_y<15)lcd_draw_bline(15+last_x*30,last_y*30,15+last_x*30,30+last_y*30,1,BLACK);
                                        else
                                                if(last_y==0)lcd_draw_bline(15+last_x*30,last_y*30+15,15+last_x*30,30+last_y*30,1,BLACK);
                                                else lcd_draw_bline(15+last_x*30,last_y*30,15+last_x*30,15+last_y*30,1,BLACK);

                                        if(go_bang[last_x][last_y]==1){b1--;LCD_ShowxNum(660,100,b1,2,32,0);gobang_color=0;go_bang[last_x][last_y]=0;}
                                        else if(go_bang[last_x][last_y]==2){b2--;LCD_ShowxNum(660,150,b2,2,32,0);gobang_color=1;go_bang[last_x][last_y]=0;}
                                }
                                else
                                {
                                        if(tp_dev.x[0]>640&&tp_dev.x[0]<800&&tp_dev.y[0]>345)/////////////跳到选择游戏界面
                                        {
                                                while(tp_dev.x[0]!=65535);//////////等待抬起
                                                game_switch=0;
                                                        //////////////数值初始化
                                                for(i=0;i<17;i++)
                                                {
                                                        for(j=0;j<17;j++)go_bang[i][j]=0;
                                                }
                                                key_sign=0;
                                                key_do_sign=1;
                                                gobang_color=0;
                                                b1=0;b2=0;
                                        }
                                }
                        }
                }
        }
}

void go_check(u8 x,u8 y)
{
        u8 l_x=x,l_y=y;
        u8 num=1;
        u8 sign=0;

        //////////横
        while(1)
        {
                if(sign==0)
                {
                        if(l_x>0)
                        {
                                l_x=l_x-1;
                                if(go_bang[l_x][y]==go_bang[x][y])
                                {
                                        num++;
                                        if(num>=5)
                                        {
                                                gobang_win(x,y);
                                                break;
                                        }
                                }///////胜利
                                else {sign=1;l_x=x;}
                        }
                        else {sign=1;l_x=x;}
                }
                else
                {
                        if(l_x<15)
                        {
                                l_x=l_x+1;
                                if(go_bang[l_x][y]==go_bang[x][y])
                                {
                                        num++;
                                        if(num>=5)
                                        {
                                                gobang_win(x,y);
                                                break;
                                        }
                                }///////胜利
                                else {num=1;break;}
                        }
                        else {num=1;break;}
                }
        }

        ///////竖
        l_x=x;
        l_y=y;
        sign=0;

        if(num==1)
        {
                while(1)
                {
                        if(sign==0)
                        {
                                if(l_y>0)
                                {
                                        l_y=l_y-1;
                                        if(go_bang[x][l_y]==go_bang[x][y])
                                        {
                                                num++;
                                                if(num>=5)
                                                {
                                                        gobang_win(x,y);
                                                        break;
                                                }
                                        }///////胜利
                                        else {sign=1;l_y=y;}
                                }
                                else {sign=1;l_y=y;}
                        }
                        else
                        {
                                if(l_y<15)
                                {
                                        l_y=l_y+1;
                                        if(go_bang[x][l_y]==go_bang[x][y])
                                        {
                                                num++;
                                                if(num>=5)
                                                {
                                                        gobang_win(x,y);
                                                        break;
                                                }
                                        }///////胜利
                                        else {num=1;break;}
                                }
                                else {num=1;break;}
                        }
                }
        }
        //////////////斜着   左上 右下
        l_x=x;
        l_y=y;
        sign=0;

        if(num==1)
        {
                while(1)
                {
                        if(sign==0)
                        {
                                if(l_y>0)
                                {
                                        l_x=l_x-1;
                                        l_y=l_y-1;
                                        if(go_bang[l_x][l_y]==go_bang[x][y])
                                        {
                                                num++;
                                                if(num>=5)
                                                {
                                                        gobang_win(x,y);
                                                        break;
                                                }
                                        }///////胜利
                                        else {sign=1;l_x=x;l_y=y;}
                                }
                                else {sign=1;l_x=x;l_y=y;}
                        }
                        else
                        {
                                if(l_y<15)
                                {
                                        l_x=l_x+1;
                                        l_y=l_y+1;
                                        if(go_bang[l_x][l_y]==go_bang[x][y])
                                        {
                                                num++;
                                                if(num>=5)
                                                {
                                                        gobang_win(x,y);
                                                        break;
                                                }
                                        }///////胜利
                                        else {num=1;break;}
                                }
                                else {num=1;break;}
                        }
                }
        }
                //////////////斜着   左下右上
        l_x=x;
        l_y=y;
        sign=0;

        if(num==1)
        {
                while(1)
                {
                        if(sign==0)
                        {
                                if(l_x>0&&l_y<15)
                                {
                                        l_x=l_x-1;
                                        l_y=l_y+1;
                                        if(go_bang[l_x][l_y]==go_bang[x][y])
                                        {
                                                num++;
                                                if(num>=5)
                                                {
                                                        gobang_win(x,y);
                                                        break;
                                                }
                                        }///////胜利
                                        else {sign=1;l_x=x;l_y=y;}
                                }
                                else {sign=1;l_x=x;l_y=y;}
                        }
                        else
                        {
                                if(l_x<15&&l_y>0)
                                {
                                        l_x=l_x+1;
                                        l_y=l_y-1;
                                        if(go_bang[l_x][l_y]==go_bang[x][y])
                                        {
                                                num++;
                                                if(num>=5)
                                                {
                                                        gobang_win(x,y);
                                                        break;
                                                }
                                        }///////胜利
                                        else {num=1;break;}
                                }
                                else {num=1;break;}
                        }
                }
        }
}

//////胜利
void gobang_win(u8 x,u8 y)
{
        u8 i,j;
        TIM3->CR1&=0; ///////关闭定时器
        POINT_COLOR=RED;
        LCD_Fill(135,135,345,285,WHITE);
        if(go_bang[x][y]==1)LCD_ShowString(165,195,200,24,32,"black");
        else LCD_ShowString(165,195,200,24,32,"white");
        LCD_ShowString(280,195,200,24,32,"win");

        delay_ms(1000);delay_ms(1000);delay_ms(1000);//等待3s

        //////////////数值初始化
        for(i=0;i<17;i++)
        {
                for(j=0;j<17;j++)go_bang[i][j]=0;
        }
        key_sign=0;
        key_do_sign=1;
        gobang_color=0;
        b1=0;b2=0;

        gobang_start();//////绘制初始界面

        TIM3_Int_Init(99,7199);//10Khz的计数频率,计数100次10ms
}

……………………

网友A:
下载了谢谢楼主分享,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2021-01-18):
我这个为什么选择游戏进不去呀点了整个屏幕了都进不去游戏界面

网友C(2021-03-19):
有这个做跳棋的吗

楼主(2021-06-02):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为什么选择游戏进不去呀点了整个屏幕了都进不去游戏界面

屏幕型号的原因吧

网友D(2021-11-13):
引用 网友A:
下载了谢谢楼主分享,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请问还要什么部件才能操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问还要什么部件才能操作?

原子STM32F1精英版开发板就行

网友E(2022-03-23):
这个五子棋是人人对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五子棋是人人对战吗

是的,,,,,,,

网友F:
感谢楼主分享,正好想学习黄金矿工程序

网友G(2024-06-30):
感谢楼主,正好想学习一下

网友H(2024-11-25):
非常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