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按键调控+PWM波 源程序

楼主(2020-11-26):
这是我编写的用按键设置PWM占空比和频率的代码,大家可以参考参考

main.c
#include "stm32f10x.h"   // 相当于51单片机中的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bsp_key.h"
#include "bsp_usart.h"
#include "lcd_function.h"
#include "lcd.h"
#include "exti.h"
#include "bsp_led.h"
#include "ADvanceTIM.h"

extern        float PWM_Flag1;
int kaishi=0;
int main(void)
{

        LED_GPIO_Config();
        KEY_EXTI_Config();
        USART_Config();
        ADVANCETIM_TIM_Init();         //初始化高级定时器输出PWM波
        LCD12864Configuration();             //初始化LCD12864
  write_com(0x01);
        Systick_Delay_ms(50);

        while(1)//中断服务函数在别处,这里为空
        {
                key_mode();
                zhankongbi();
                pinglv();
                PWM_change();

    //ADC_LCDdisplay();
        }

}
bsp_key.c
#include "bsp_key.h"
#include "ADvanceTIM.h"

float zhankongbigewei=0;
float zhankongbishiwei=0;
extern int flag1;
extern int flag2;
float PWM_Flag1;

float pinglvshiwei=0;
float pinglvgewei=0;
float pinglvzhi;

void KEY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KEY1_GPIO_CLK, 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KEY1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KEY1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KEY2_GPIO_CLK, 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KEY2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KEY2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

uint8_t Key_Scan(GPIO_TypeDef *GPIOx,uint16_t GPIO_Pin)
{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x, GPIO_Pin) == KEY_OFF )
        {
                // 松手检测
                while(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x, GPIO_Pin) == KEY_OFF );
                return KEY_ON;
        }
        else return KEY_OFF;
}

void key_mode(void)
{
                switch(flag2)
                {
                        case 1:zhankongbishiwei=flag1;break;//模式键按一次调整十位
                        case 2:zhankongbigewei=flag1;break; //模式键按一次调整个位
                        case 3:pinglvgewei=flag1;break; //模式键按一次调整个位
                        case 4:pinglvshiwei=flag1;break;//模式键按一次调整十位

                        default:;break;
                }

}

void zhankongbi(void)
{
//  extern int PWM_Flag1;
   PWM_Flag1=(zhankongbigewei)+(zhankongbishiwei*10);
}

float pinglvfangda;
void pinglv(void)
{
//  extern int PWM_Flag1;
   pinglvzhi=(pinglvgewei)+(pinglvshiwei*10);
        pinglvfangda=pinglvzhi*10;

}

网友A:
有源理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