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 2020电赛预测,有器件清单

楼主(2020-11-26):
1.带电机的滚珠丝杠(电动滑台或普通直线电机) 2 套,行程不小于 200mm;
2.普通直流电机(6V 或 12V) 1 台;
3.最小控制系统;
4.轮式机器人(或电动小车), 外形高度尺寸不限、 长*宽尺寸小于 350*350mm;
5.短距离无线通信模块、 一维条形码识别扫描模块、 语音模块、 交流功率测量模块;
6.测距传感器、 环境光线传感器;
7.小功率双向可控硅、 光电耦合器。

网友A:
作者:HYGO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18010167/answer/1440116177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一、仪器仪表类。去年的时候我们重点准备的也是这个方向。今年给出了ADS1292模拟前端和LMT70温度传感器,结合给出的测试仪器以及今年的疫情,个人猜测仪器仪表类很有可能出关于ECG监测(心电监测)和体温监测的题目,前者难点在心电信号的处理上。个人感觉联合出题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获取到信号做什么就需要看最终的题目了。二、电源类。电源类题目连续两年出过无线充电小车,今年再出相关题目的可能性应该不大了。在器件清单里面对电源类器件的描述是这样的:3. 功率管(200V以上,5~10A)4. 自耦变压器(100VA及以上)5.隔离变压器(100VA及以上)1. 功率分析仪(电参数测试仪)出现了高压的功率管(没有明确MOS还是BJT)和功率至少为100VA的变压器,但是没有给出功率磁环和功率二极管,不知道是疏忽还是有意为之。猜测这次有可能会出逆变器或者降压电源(包括电动车充电器这种)之类的题目;但命制线性电源类题目的可能性也比较大,可能会在指标上下功夫或者引入一些新功能。三、控制类。结合去年的情况,摄像头+多旋翼(参考去年的命题)或者小车+云台+摄像头命题都有可能。用摄像头识别物体、读取条形码或者二维码,然后小车或者四旋翼再做出动作。关于通信类和高频类,在元器件清单上也没有看出什么东西,就不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