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播种检测程序 求思路

楼主(2020-11-26):
播种检测程序,求大神给指导一下,给个大体的方案

在播种机的排种管装有光电传感器检测播种种子下落状态,如果漏播则光电传感器检测处无种子下落,产生报警信号光、电提醒;并记录播种数、漏播数。
报警信号产生传输给后续装置,后续装置接收报警信号后驱动步进电机转动。

网友A:
你都写出了你的执行流程了还有什么思路?方案?你在想啥呢?你用的什么单片机?什么传感器?什么步进电机?什么光提醒?什么电提醒?信号怎么传输?后续的是什么装置?播种机怎么样的?.......................

网友B:
还应该考虑下种速度与播种机行驶速度一致,另外播种机停止后下种动作也停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都写出了你的执行流程了还有什么思路?方案?你在想啥呢?你用的什么单片机?什么传感器?什么步进电机? ...

具体用到装置不是太清楚,麻烦指导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应该考虑下种速度与播种机行驶速度一致,另外播种机停止后下种动作也停止。

谢谢大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