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51单片机时钟教程,主要想了解一下定时器的使用

楼主(2020-11-26):
有没有大佬能分享一个时钟,感谢,主要想了解一下定时器的使用。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
百度、开发板、官网等大把例程要自己学会找资料,难道要我们Ctrl C,Ctrl V给你?

网友B:
楼上大佬说的也是,自己动手搜索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C:
楼上已经回答了,我补充一下:数据手册里有定时器的例程,你可以参考一下的,C和汇编都有,但不能复制,想要直接复制使用的,在STC的下载器那有,一样的有C和汇编

网友D:
买板子的时候,人家都会送例程呀

网友E:
看例程还不一定弄懂开明白,最好是找一师傅传授,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网友F:
//给你写个结构
//定义变量
void timer_init(void)
void keyscan(void)//有按键用
void mian(void)
void clock_deal(void)
//下面就是自己加了,结构有了
void t0() interrupt 1

网友G:
51国内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网上资料非常的多

楼主:
好的好的,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开发板、官网等大把例程要自己学会找资料,难道要我们Ctrl C,Ctrl V给你?

好的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已经回答了,我补充一下:数据手册里有定时器的例程,你可以参考一下的,C和汇编都有,但不能复制,想要直接 ...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