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温控红外遥控风扇源程序 舵机对直流电机控制方向

楼主(2020-11-26):
通过DS18b20来测温度,在lcd1602上显示温度和时间,时间初始值设为18:30,当温度超过26度时,直流电机打开,蜂鸣器报警,低于26关闭。也可遥控打开或关闭电机,没有使用舵机,此时直流电机不能改变方向。
当遥控器按下时,lcd1602显示turn off,无法显示温度,定时器1初始化,舵机可以使用,利用舵机对直流电机来控制方向,只有0,45,90,135,180,五个角度可以选。

将ds18b20和舵机分开使用的原因,ds18b20对时序的要求很高,如果用舵机的话就会使温度无法正常显示,

遇到的问题:
       刚开始是直接在main函数里面使用舵机和温度传感器,发现温度显示不了,然后我想的在main函数用舵机,然后再用一个定时器,每隔一定时间显示温度,这样用到两个定时器,需要考虑优先级,舵机用定时器1,温度用定时器0,这样才能每隔一定时间刷新温度,但是这样发现舵机和温度都不能正常工作,我认为,因为舵机要保持一个角度话,必须持续给他该角度下的脉冲,两个定时器可能冲突了,
         然后我就将两个东西分开用,在两者之间来回切换,在用完舵机,准备用18b20的时候,就令TR1=0;可是这样做温度还是显示不了,而且在关定时器的同时,我还重新初始化18b20和lcd1602,还是没用,但是如果按下复位键的话,就可以显示,在网上找了很久也提问了没有结果,我试过用串口打印ds18b20i/o的值,发现如果没切换,可以打印温度,切换后就没有值打印出来,于是我就想能不能在按下遥控上的键就执行软件复位,但是有人说,51不能软件复位,我最后居然想的是,(我看开发板原理图,发现复位键按下时,RST管脚就为高电平,RST管脚默认为低电平),我用一根杜邦线,一端接在RST上,另一端就随便接在一个管脚上P1^1,通过改变P1^1的电平,来改变RST的电压,但是给P1^1高电平的时候,并没有复位,有人说,可能是电压不够。我分别测了一下,它的对地电压只有2.4v的样子。
复位按键下两端的电压大约4.8v左右,确实是电压不不够,我想升压,我想起来有些管脚它是本身开发板就给他加了上拉电阻,看了原理图,测了一下其中一个电压,果然有4.4v,我把它接到RST的时候,就复位了,但是我这样做发现,在程序中一但执行复位后,它会一直复位,比如P3^6=1;//复位delay(1000);P3^6=0;//P3^6管脚有上拉电阻。在它复位后,P1^1=0;根本没机会执行;而P3^6默认为高电平。这种方法就不行。
    我最后就打算手动复位,我准备加上ds1302,让1302和温度同时显示,发现温度又用不了,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些人也是同样的问题,但是在一个论坛里面,有人说在1302读温度的时候,在最后,让CE=1;就可以了,不过他也不知道原因,百度上显示ds1302有些是CE,有些是RST,RST是CE的旧称,我试了一下,发现可以,而且把之前切换后不能显示的问题也解决了,就是不知道原因。到这里我要做的就基本完成了。

待改进:
最需要改进两个地方
1.直流电机的速度没能实现调节
2.舵机的角度不能为任意角度转动

#include "reg52.h"
#include"temp.h"
#include"1302.h"
sbit  IRIN=P3^2;  //红外
sbit  duoji=P3^5;

uchar IrValue[6];//温度数组
uchar zxc,count=0,flag1=1,flag2,k,m;
uchar Disp[16]="trun off        ";
uchar push_val_left=14,pwm_val_left;
uint timer=0,flex;

uchar DisplayData[14]={'t'-0x30,'e'-0x30,'m'-0x30,'p'-0x30,':'-0x30,' '-0x30};
uchar code smgduan[10]={0,1,2,3,4,5,6,7,8,9};
void pwm_Servomoto_angle(unsigned int angle,unsigned int Servo_time)
{
                  push_val_left=5+angle*20/180;          //舵机向左转90度
                 // timer=0;
                  while(timer<=Servo_time); //延时400MS让舵机转到其位置                 4000
                  delay(flex);
}
void pwm_Servomoto(void)
{

    if(pwm_val_left<=push_val_left)
               duoji=1;
        else
               duoji=0;
        if(pwm_val_left>=200)
        pwm_val_left=0;

}

void datapros(int temp)
{
           float tp; uint h=4000;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DisplayData[0] = 0x40;           //   -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
         else
          {
                DisplayData[6] = 0x00;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tp*0.0625*100+0.5;

        }
        if(flag2==0)
        if(temp>2600)
           {dj=1;
           while(h)
           {beep=~beep;
           delay(10);
                  h--;
                }
           }
        else
           dj=0;
        DisplayData[7] = smgduan[temp / 10000];
        DisplayData[8] = smgduan[temp % 10000 / 1000];
        DisplayData[9] = smgduan[temp % 1000 / 100] ;
        DisplayData[10] = -2;
        DisplayData[11] = smgduan[temp % 100 / 10];
        DisplayData[12] = smgduan[temp % 10];
        DisplayData[13] =51;

}
void test_servo(void)
{
int pos;
        for(pos=0;pos<180;pos+=3)
        {

                pwm_Servomoto_angle(pos,100) ;
                delay(300);
        }
        for(pos = 180; pos>=0; pos-=3)     // goes from 180 degrees to 0 degrees
        {

          pwm_Servomoto_angle(pos,100) ;
          delay(300);
        }
}

void LcdDisplay()
{
        lcdwrc(0x80+0X40);
        lcdwrd('t');
        lcdwrd('i');
        lcdwrd('m');
        lcdwrd('e');
        lcdwrd(':');
        lcdwrd(' ');
        lcdwrd('0'+hsp[2]/16);                                //时
        lcdwrd('0'+(hsp[2]&0x0f));
        lcdwrd('-');
        lcdwrd('0'+hsp[1]/16);                                //分
        lcdwrd('0'+(hsp[1]&0x0f));
        lcdwrd('-');
    lcdwrd('0'+hsp[0]/16);                                //秒
        lcdwrd('0'+(hsp[0]&0x0f));
}

                                                                //外部中断0初始化
void IrInit()
{
        IT0=1;//下降沿触发
        EX0=1;//打开中断0允许
        EA=1;        //打开总中断

        IRIN=1;//初始化端口
}
                                //定时器1初始化
void timeinit()
{TMOD=0X10;
        TH1=(65536-100)/256;          //100US定时
        TL1=(65536-100)%256;
        TR1= 1;
        ET1= 1;
        EA = 1;
}

                                //main函数
void main()
{uchar i,n=0;
IrInit(); //红外初始化
lcdinit();
Ds1302Init();

  dj=0;
while(1)
  {
    if(flag1==1)         //关闭定时器,实现功能为超过设定温度打开电机
       {
             Ds1302ReadTime();
             datapros(Ds18b20ReadTemp());         //数据处理函数
         for(i=0;i<14;i++)
              {
               lcdwrd(DisplayData[i]+0x30);
              }
               LcdDisplay();
              lcdwrc(0x80);
           }
    else        //打开定时器,(电机舵机)关闭温度传感器,和lcd1602
            {  if(m==0)
                    { timeinit();
                      m=1;
                          dj=0;
                    }
                        test_servo();
                 for(n=0;n<16;n++)
               {
                    lcdwrd(Disp[n]);
                }
                   lcdwrc(0x80+0x40);
                  for(n=0;n<16;n++)
                    { lcdwrd(' ');
                        }

              lcdwrc(0x80);
                }

  }
}
void ReadIr() interrupt 0
{
        uchar j,k;
        uchar err;
    zxc=0;
        delay(700);        //7ms
        if(IRIN==0)                //确认是否真的接收到正确的信号
        {

                err=1000;                                //1000*10us=10ms,超过说明接收到错误的信号

                while((IRIN==0)&&(err>0))        //等待前面9ms的低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if(IRIN==1)                        //如果正确等到9ms低电平
                {
                        err=500;
                        while((IRIN==1)&&(err>0))                 //等待4.5ms的起始高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for(k=0;k<4;k++)                //共有4组数据
                        {
                                for(j=0;j<8;j++)        //接收一组数据
                                {

                                        err=60;
                                        while((IRIN==0)&&(err>0))//等待信号前面的560us低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err=500;
                                        while((IRIN==1)&&(err>0))         //计算高电平的时间长度。
                                        {
                                                delay(10);         //0.1ms
                                                zxc++;
                                                err--;
                                                if(zxc>30)
                                                {
                                                        return;
                                                }
                                        }
                                        IrValue[k]>>=1;         //k表示第几组数据
                                        if(zxc>=8)                        //如果高电平出现大于565us,那么是1
                                        {
                                                IrValue[k]|=0x80;
                                        }
                                        zxc=0;                //用完时间要重新赋值
                                }
                        }
                }
                if(IrValue[2]!=~IrValue[3])
                {
                        return;
                }
        }
         if(flag1==0)
         {
                if(IrValue[2]==0x45)   //电源键          模式一 过温
                {
                   flag1=1;
                TR1=0;
                }
        }

        if(flag1==1)
        {
                if(IrValue[2]==0x46)   //mode         模式二 调整舵机
                {
                        flag1=0;
                    m=0;
                  }
                if(IrValue[2]==0x47)
                   {dj=1;                                //                打开电机  注意flag2的作用为设置为了控制优先级大于if(temp>25)
                    flag2=1;
                        }
                if(IrValue[2]==0x44)         //      关闭电机
                   {dj=0;
                    flag2=0;
                   }
                if(IrValue[2]==0x16)   //按键0 舵机0度
                  flex=550;
                if(IrValue[2]==0x0c)  //按键1 舵机45度
                  flex=1100;
                if(IrValue[2]==0x18)  //按键2 舵机90度
                  ;
                if(IrValue[2]==0x5e)  //按键3 舵机135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