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与上位机串口通信

楼主(2020-11-26):
使用cube mx将 uart3 波特率设为与上位机一样9600bps。要实现从上位机发送一个字符,如果收到,输出引脚的状态改变。
请问,这样可以实现中断接收吗?

网友A:
这样不妥,中断单独,接收数据不要放在 callback里,置个标志,让主loop去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不妥,中断单独,接收数据不要放在 callback里,置个标志,让主loop去处理

可以详细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