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设计的电子密码锁仿真代码 有注释说明

楼主(2020-11-26):
该程序是基于51单片机设计的电子密码锁,功能较为简单,目前仅有修改密码和检测这一功能,以下是操作过程
运行仿真的初始界面
左边矩阵按键从左边第一行第一列起为0,1,2,3,4,5,6,7,8,9,a,b,c,d,e,f
按下按键后界面如下,当四位数码管都显示后,按下矩阵键盘上任意按键确认密码
密码错误D1红灯亮起,密码正确D2绿灯亮起
当按下独立按键时,中断触发,进入密码修改,此时界面如同初始界面,输入原始密码,原始密码正确,绿灯亮起,等待输入新密码,此时界面显示原始密码。原始密码错误红灯亮起,退出修改,返回初始状态。
新密码输入会将原始密码覆盖,输入完成红绿灯同时亮起。
1s后返回初始界面,密码修改完成。

#include "reg51.h"          //包含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IG P0
#define keys P1

sbit LSA=P2^1;
sbit LSB=P2^2;
sbit LED_Green=P2^3;
sbit LED_Red=P2^4;

uchar time=0,state;
uchar disp[4]={0xbf,0xbf,0xbf,0xbf};
uchar smgduan[16]={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数码管段选表,共阳数码管
uchar password[4]={0xf9,0xf9,0xa4,0x90};  //初始密码1129

void delay_ms(uint t);                //函数声明
void keys_scan();
void digdisp();
void Init();

void delay_ms(uint t)                 //延时函数
{
        uchar i;
        for(;t>0;t--)
        {
                for(i=0;i<125;i++);
        }
}

void keys_scan()                   //矩阵按键扫描
{
        uchar i,k;
        keys=0xf0;
        if(keys!=0xf0)
        {
                delay_ms(2);
                if(keys!=0xf0)
                {
                        switch(keys)                         //确定行
                        {
                                case(0x70):
                                        k=0;break;
                                case(0xb0):
                                        k=4;break;
                                case(0xd0):
                                        k=8;break;
                                case(0xe0):
                                        k=12;break;
                        }
                        keys=0x0f;
                        if(keys!=0x0f)
                        {
                                switch(keys)                //确定列
                                {
                                        case(0x07):
                                                         ;break;
                                        case(0x0b):
                                                k=k+1;break;
                                        case(0x0d):
                                                k=k+2;break;
                                        case(0x0e):
                                                k=k+3;break;
                                }
                        }
                        while(keys!=0x0f);                       //松手检测
                        disp[time]=smgduan[k];                //将键值对应的段选码送入显示数组
                        time++;                                               //按键次数检测
                        if((time>4)&&(state!=1))           //检测四位密码是否全部输入
                        {
                                time=0;
                                for(i=0;i<4;i++)
                                {
                                        if(disp[i]!=password[i])        //逐位检测输入密码是否正确
                                        {
                                                LED_Green=1;                        //输入密码不正确,红灯点亮
                                                LED_Red=0;
                                                break;
                                        }
                                        if(i==3)                                        //输入密码正确绿灯点亮
                                        {
                                                LED_Green=0;
                                                LED_Red=1;
                                        }
                                }
                                delay_ms(1000);                                        //延时1s
                        }
                }
        }
        digdisp();                                                                        //调用显示函数
}

void digdisp()                                                                        //数码管显示函数
{
        uchar i;
        for(i=0;i<4;i++)
        {
                switch(i)                                                                //采用24译码器,位选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break;
                        case(1):
                                LSA=1;LSB=0;break;
                        case(2):
                                LSA=0;LSB=1;break;
                        case(3):
                                LSA=1;LSB=1;break;
                }
                DIG=disp[i];                                                        //将显示数组的段选值送入数码管
                delay_ms(2);                                                        //延时
        }
}

void main()                                                                                //主函数
{
        uchar i;
        EA=1;
        EX0=1;
        IT0=1;          //打开外部中断0,设置触发方式为下降沿触发
        while(1)
        {
                if((time==0)&&(state!=1))                  //检测输入位数,确定是否要进行初始化
                {
                        LED_Green=1;
                        LED_Red=1;                                          //红、绿灯熄灭
                        for(i=0;i<4;i++)
                        {
                                disp[i]=0xbf;                          //初始化段选数组
                        }
                }
                keys_scan();                                         //调用按键扫描函数
        }
}

void INI0()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
{
        uchar i;
        state=1;                                                         //设置状态变量state,告诉程序正在执行中断过程,即设置密码过程
        for(i=0;i<4;i++)
        {
                disp[i]=0xbf;
        }
        digdisp();
        time=0;
        while((time<4)&&(state==1))                         //修改密码前请先输入原密码
        {
                keys_scan();                                         //对原密码的按键扫描
        }
        for(i=0;i<4;i++)
        {
                if(disp[i]!=password[i])                 //检测所输入的原密码是否正确
                {
                        LED_Green=1;                                 //不正确结束for循环,红灯点亮
                        LED_Red=0;
                        delay_ms(1000);
                        break;
                }
                if(i==3)                                                 //正确,绿灯点亮
                {
                        time=0;
                        LED_Green=0;
                        LED_Red=1;
                        delay_ms(1000);
                        while(time<4)
                        {
                                keys_scan();                         //进行按键扫描检测输入的新密码
                        }
                        for(i=0;i<4;i++)
                        {
                                password[i]=disp[i];         //将输入的新密码送入密码数组
                        }
                        LED_Green=0;
                        LED_Red=0;                                         //密码修改完成,红绿灯同时点亮
                        delay_ms(3000);
                }
        }
        state=0;                                                         //结束中断
        time=0;                                                                 //按键次数初始化
}

网友A:
多谢分享!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
高手啊,如果有全套就更好了

网友C(2024-06-28):
lcd太难搞了,数码管看着方便多了,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