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没有代码自动补全功能,大家怎么解决的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11-27):
移植到VSCode或者其他编译工具:http://www.51hei.com/bbs/dpj-185975-1.html

网友B:
主要还是写点简单逻辑

网友C:
有,选择keil5的一个小扳手的图标。也可以在Edit那一栏,选择configuration。选择,Text completion,然后勾选show code compeletion下的所有选项即可

网友D:
使用VScode,进行适当的配置后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有,选择keil5的一个小扳手的图标。也可以在Edit那一栏,选择configuration。选择,Text completion,然后 ...

我上网查了一些资料,keil c51版本没有Text completion右上角(show code completion list for)那一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看这里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fdbd4277a802e7b89e3f480d.html

keil c51版本没有Text completion右上角(show code completion list for)那一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使用VScode,进行适当的配置后就可以了!

vscode没有接触过,上网看了有很多版本,有亲测有效的教程吗?

网友D:
其实用Vscode感觉还是不错的!在网上找些教程看看,也能学到不少东西。
其实主要是用Vscode进行代码编辑,反正我感觉比KeilC51的编辑器好多了!尝试一下没有坏处的。
你会发现写代码相当有成就感的!

网友G(2021-12-06):
引用 网友H:
keil c51版本没有Text completion右上角(show code completion list for)那一块

明白人,我费了半天劲,然后试了一下果真stm32的就有

网友I:
用vscode的Keil Assistant插件,这插件的说明文档甚至都是中文的,用起来应该是没一点难度
流程就是用keil创建项目,然后在vsc里直接打开项目文件就行了,这个插件会帮你把所有的设置(路径啥的)全自动设置好,再加上vsc丰富的扩展,用着肯定是比keil舒服很多

插件

插件

网友J(2022-11-11):
话说我的也没有这个自动补全块。什么原因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话说我的也没有这个自动补全块。什么原因

C51是没有的

网友L:
我推荐TKstudio

网友M:
C51没有代码补全,MDK才有

网友N:
什么是自动补全?

网友O:
1、点击Edit -> 选择Configuration。
2、选择Text Complation,将Symbols after 2 Characters打勾。
3、重启Keil软件,就可以看到代码自动补全效果了。

网友P:
stm32版的有自动补全,c51如果没有的话可以使用vscode软件,安装一下Keil Assistant这个扩展,配置好就行

网友Q:
你给 MDK 装一个 C51 编译器,就能编译 C51了,keil5 C51,MDK,C251 可以在一个IDE下开发

网友R:
用第三方编辑器,连接他的编译器

网友S:
keil5中的设置下show code compeletion全部勾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