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如何用两个上升沿触发来控制一个定时器,一个上升沿启动

楼主(2020-11-27):
51单片机如何用两个上升沿触发来控制一个定时器,一个上升沿启动,一个停止,两个上升沿不是同一个波形

网友A:
51单片机只能用下降沿触发中断INT0、INT1,所以,要用三极管做倒相触发。

网友B:
你自己都已经差不多回答你自己的问题了
设定中断为上升沿触发
进入中断之后读取TR0,如果是1,关闭,
如果是0,就启动
但我没有读取过TR0,不知道行不行,你可以试一下
如果不行,那就设定一个标志位,进入中断之后先读取这个标志位的状态,根据这个标志位来判断是打开还是关闭定时器
然后取反这个标志位再退出中断
大概就是这么玩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