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有刷直流电机的瞬时启动电压测量方法

楼主(2020-11-27):
这个电机的额定电压是24V的,我用万用表测量的瞬时最大电压只有13V,是我测量方法有问题嘛,还是别的原因,求大佬解答

网友A:
直流电机启动瞬间近似短路,其电流很大。如电源内阻较大电压跌落是正常现象。

网友B:
看这些感性的负载的电压,不能用万用变测量,万用表看到的是平均电压,采样平均电压

网友C:
示波器呀。

网友D:
电机启动电流对电源影响较大时就如楼主看到的那样,有可能甚至无法启动

网友E:
时间很短,用显波器来测试.

网友F:
瞬时电压,不能万能表测的

网友G:
看看左边,那是不是有一个MIN MAX
这就是记录最大电压和最小电压用的,自己搞一下就知道怎么用了
但是,如果有示波器,而且你会用的话,那就比这万用表好多了

网友H:
使用示波器测量带触发的瞬时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