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定时器时钟程序,我通过按键调时间的时候,为什么数码管会一起闪动啊?

楼主(2020-11-27):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char code led[]={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static unsigned int count,sec=57,min=59,hou=23;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int j=0;
        for(;time>0;time--)
        for(j=0;j<125;j++);
}                                                  //延时

void displaypro()
{
uchar i;
          {i=sec%10;P2=0x80;P0=led[i];delay(1);}
          {i=sec/10;P2=0x40;P0=led[i];delay(1);}
          {P2=0x20;P0=0xbf;delay(1);}
          {i=min%10;P2=0x10;P0=led[i];delay(1);}
          {i=min/10;P2=0x08;P0=led[i];delay(1);}
          {P2=0x04;P0=0xbf;delay(1);}
          {i=hou%10;P2=0x02;P0=led[i];delay(1);}
          {i=hou/10;P2=0x01;P0=led[i];delay(1);}

}
void timer6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ount;
        if(count==20)
        {
                count=0;
                ++sec;
                if(sec>=60)
                {sec=0;
                ++min;
                if(min>=60)
                {
                min=0;
                hou++;
                if(hou>=24)
                {
                hou=0;
                }
                }
                }
        }
}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displaypro();
          if(P1==0XF7)
          {
           delay(100);

           if(P1==0xf7)
           {
           hou++;
           if(hou==24)
           hou=0;
           displaypro();}
          }
          if(P1==0Xbf)
          {
           delay(100);
           if(P1==0xbf)
           {
           min++;
           if(min==60)
           {min=0;
           hou++;
           while(hou==24)
           {hou=0;}
           }
           displaypro();
         }

        }

         }
         }

网友A:
用定时器扫描数码管

网友B:
轮询刷新显示的,中间有延时中断了,数码管必然闪

网友C:
轮询刷新显示的,调后数据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