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1单片机内部晶振和外部晶振互不影响问题

楼主(2020-11-27):
89c51RC单片机有内部晶振,为保证稳定通常会在外部再加一个晶振电路,有些疑问的是,外部的晶振电路和内部的晶振两个之间不会产生影响吗?
如果不产生影响的话,它们之间的电路结构是什么样的才会造成互不影响的情况。请大佬们解答一下

网友A:
可在录入程序时选择。

网友B:
89C51单片机直接在外部晶振接口接入所需频率的无源晶振即可,且接线尽可能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