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形发生器DAC0832芯片的vref口为什么接运放,该怎么改?

楼主(2020-11-27):
这个波形发生器的dac0832芯片的vref口为什么要接运放啊,师傅说应该iout口接运放,可是这样连它还是出来波形了,现在如果把iout口接到运放我该怎么改呢?有大佬能给我讲讲为什么吗?

网友A:
AD0832,查询它的数据手册可以知道,当它工作在单缓冲方式下,是以Vref为输出的。你这个电路输出来的纹波还很大,你需要在Vref处加一个47uF左右的电容到地,从而滤出纹波。你可能想问为什么不能在输出端滤纹波,那是因为你通过LM358放大信号的同时,也会放大纹波,如果在输出端接低通滤波器,虽然滤出了纹波,但是会导致信号产生积分运算,输出波形就不是你想要的正弦波或者方波了。基本只会得到三角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AD0832,查询它的数据手册可以知道,当它工作在单缓冲方式下,是以Vref为输出的。你这个电路输出来的纹波还 ...

打错了,是DA08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0832,查询它的数据手册可以知道,当它工作在单缓冲方式下,是以Vref为输出的。你这个电路输出来的纹波还 ...

您好,可是我在网上查看的DAC0832单缓冲方式下也都还是iout接输出,vref接地。。。。现在的状况是它正弦,方波,三角波,锯齿波都能正常出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可是我在网上查看的DAC0832单缓冲方式下也都还是iout接输出,vref接地。。。。现在的状况是它正弦 ...

这里直接上图吧。你注意看,这种工作模式下,IOUT2接地,IOUT1接2.5V,这也解释了为什么IOUT1那里需要一个分压器分压,本来电阻是可以完成分压的,这里并联电容,我想应该是为了防止上电瞬间电压过冲。这种模式下,就由Vref输出数模转换的值。然后,我说Vref为什么要接一个电容,可能你没怎么理解其含义。现在,你通过示波器肯定可以观察到有四种波形,但是应该有很大的纹波,就是把示波器放大查看以后,会有很多锯齿状的纹波。怎么消去这种纹波,再好好看看我昨天发的内容吧。

网友A:
这里直接上图吧。你注意看,这种工作模式下,IOUT2接地,IOUT1接2.5V,这也解释了为什么IOUT1那里需要一个分压器分压,本来电阻是可以完成分压的,这里并联电容,我想应该是为了防止上电瞬间电压过冲。这种模式下,就由Vref输出数模转换的值。然后,我说Vref为什么要接一个电容,可能你没怎么理解其含义。现在,你通过示波器肯定可以观察到有四种波形,但是应该有很大的纹波,就是把示波器放大查看以后,会有很多锯齿状的纹波。怎么消去这种纹波,再好好看看我昨天发的内容吧。

网友A:
注意看图11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