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下降时间不满足规格书>20ns的要求

楼主(2020-11-27):
测试摄像头的I2C,规格书要求下降时间>20ns,单目前只有4ns左右,尝试改变上拉电阻,对下降时间没有改善,尝试给I2C并联电容,CLK的下降时间满足,但是上升时间超过300ns标准,想问一下这个情况如何解决

网友A:
D1起加速作用

网友B:
看了一下,还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什么不符合什么要要求,你说的上升下降是哪个的上升下降?
如果是单片机,加延时就可以了,从机会检测到一个下降沿的
上升时间大于300nS,如果不是高速模式,正常的IIC(100KHZ或者400KHZ),这都还不够呢,还要加延时的
随便找一个IIC器件的程序,时钟都是要加延时的,这就是解决时钟过快用的,低电平延时就是为了让从机检测到一个下降用的
目前我没有见过要给IIC器件加上加速或者减速的硬件电路,基本都是通过软件延时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