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602多种显示模式Proteus仿真源代码

楼主(2020-11-27):
  lcd1602的三种显示模式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2(FWTRT20}K8YYNQKJYLVWK.png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 unsigned char
#define ui unsigned int
#define        out P0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P2^2;
void prime(void);                         //初始化函数
void busy(void);                         //检查忙标志位函数
void command(uc com);                 //写命令
void wdata(uc dat);                         //写数据
void string(ui ad,uc *s);         //指针直接输入显示函数(ad=行列位置,*s=字符)
//void tu(ui h,ui l,ui d);         //显示单位字符函数(h=行,l=列,d=字符)
//void display(ui h,ui l,ui z);//显示三位数字字符函数        (h=行,l=列,z=字符)
void delay(int x);                         //延迟函数
void delay(x)                                 //延迟函数
{int i;
  while(x)
{
for(i=0;i<125;i++);
x--;
}
}
void busy(void)                                 //检查忙标志位函数
{uc dt;
do
{dt=0xff;
  e=0;
  rs=0;
  rw=1;
  e=1;
  dt=out;
}while(dt&0x80);
e=0;
}
void command(uc com)                 //写命令
{busy();
e=0;
rs=0;
rw=0;
out=com;
e=1;
delay(1);
e=0;
delay(1);
}
void wdata(uc dat)                         //写数据
{busy();
e=0;
rs=1;
rw=0;
out=dat;
e=1;
delay(1);
e=0 ;
delay(1);

}
void prime(void)                         //初始化函数
{command(0x38);                                 //功能设置: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command(0x01);                                 //清屏
command(0x06);                                 //显示模式设置
command(0x0c);                                 //显示开关及光标设置
delay(1);
}
void string(ui ad,uc *s)         //指针直接输入显示函数(ad=行列位置,*s=字符)
{command(ad);                                 //行列设置0x85:字符在第二行第五列开始显示,0xcc:字符在第二行第十二列开始显示。
while(*s>0)
{
  wdata(*s++);
  delay(10);
}
}
//void display(ui h,ui l,ui z)  //显示单位字符函数(h=行,l=列,d=字符)
//{ if(h==1)                                          //如果h=1就在第一行
//  {
//   command(0x80+l);                          //l为多少就从哪里显示
//  }
//  if(h==2)                                          //如果h=2就在第二行
//  {
//   command(0xc0+l);
//  }
// wbata(z);                                          //只能输入一个字符(可以是lcd1602可以显示的任意字符)
//}
//void tu(ui h,ui l,ui d)                  //显示三位数字字符函数(h=行,l=列,z=字符)
//{ display(h,l,d/100%10+'0');  //只能显示数字
//  display(h,l+1,d/10%10+'0');
//  display(h,l+2,d%10+'0');
//}
main()
{prime();
while(1)
{ui a=121,b=567;
  string(0x80,"Come on");
  string(0xc0,"No question");
//  display(1,0,'1');
//  display(2,15,'A');
//  tu(1,0,b);
//        tu(2,0,a);
  delay(1000);
  command(0x01);
  delay(1);
}
}